双温冷柜盘管

楼主(2014-01-04):
        大致发几张,仅供参考:铝皮的拆装我忘记拍照了,只拍了盘管过程,拍下来给用户看的,冷冻效果不用质疑

网友:
,边框没取下来不知道铝皮怎么取下的,在怎么安上,。

网友:
不错!但不需要贴铝箔,影响散温!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怎么盘管,不知道制冷好不好

网友:
有这么搞的吗, 管子这么固定啊,锡纸可以搞定吗

网友:
锡纸真的放错了,看工艺很好了,我做都是把管子直接盘在外面的,这样麻烦的工艺不知道能收多少银子

网友:
完工了吗 就贴锡纸结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