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新手请教:等离子电视中Y X Z各是什么板,怎么样区别?

楼主(2014-01-05):
等离子电视中,经常说到Y板,Z板,X板,是什么意思,它们各起什么作用,怎么区分呢?

网友A:
    等离子发光原理上来看,Y板的作用是按照逻辑板上送来的时序信号,产生并为Y电极提供屏垂直方向扫描控制信号,扫描控制信号包括:等离子腔体内气体放电准备期、寻址期及维持放电所需脉冲;同理,X板的作用是按照逻辑板上送来的时序信号,产生并为X电极提供提供屏水平方向扫描控制信号驱动信号。Z板的作用是:1、通过电压Vs及能量恢复电路,产生信号电压,使子象素放电以实现显示.2、产生清除脉冲,清除维持电极放电后遗留下来的壁电荷;3、在寻址期间产生电压,以保留Z阴极上壁电荷(负电荷)。
    一般从位置与接线可以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发光原理上来看,Y板的作用是按照逻辑板上送来的时序信号,产生并为Y电极提供屏垂直方向扫描控制 ...

有水平多指教

网友:
相见恨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发光原理上来看,Y板的作用是按照逻辑板上送来的时序信号,产生并为Y电极提供屏垂直方向扫描控制 ...

看来您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