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求海尔D29FA10-A的数据,灯亮不开机+B103V

楼主(2014-01-07):
接修一台海尔D29FA10-A的电视,蓝灯亮,无高压,+B103V,其他电源输出电压都略低,应该是处于待机状态,按按键就是不开机,测量数字板上有个存储器各脚电压都正常,怀疑是数据坏了,想换块数据试试,但是在论坛里怎么也找不到,所以想请有这种数据的朋友给发个,无比感谢

网友:
没有,你可以试着去官网上看看

网友A:
试一试这个行不!我看你+B都不
正常。

999 Bytes, 下载次数: 134, 下载积分: 金币 -1

下载的

楼主:
谢谢楼上好心朋友,下了数据,装上就开机了,24C16在数字版上,拆卸很麻烦,但还是修好了,谢谢了

网友(2015-04-02):
谢谢了,刚好用上。

网友(2016-02-26):
谢谢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2016-07-06):
D29FA3-C D29FA10-A A29F5D 29F9D-PY

网友(2016-11-27):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这个行不!我看你+B都不
正常。

谢谢分享!今天我也用到了。。。

网友(2018-11-14):
请问你那个数据4KB,24C16才2KB容量装不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