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TLM46V86PK液晶彩电有时开机异响花屏重启故障

楼主(2014-01-10):
一台海信TLM46V86PK(1933板)液晶彩电,据称有时黑屏不开机,该机由用户送到经销商处转接过来的,具体故障原因不清楚,于是通电试机一切正常,估计有隐蔽故障所以决定长时间观察一下,每天早上开机一直到下班一直正常,中间有时关机再开都很好。到第三天早上开机故障出现,扬声器发出巨大沙沙声音,同时屏幕出现闪烁彩条花纹,稍后自动关机指示灯常亮马上又开机,反复几次能恢复正常一直不再出现,根据现象看应该是冷机启动问题,拆机首先经常电源板电压正常,判断故障为主板问题,在故障出现时测量各组供电时发现N32[AMS1117-TA] 1.8V稳压输出不稳在1.5--2.5左右上下波动。测量输出端对地电阻正常且稳定,测1脚调整端电压也在零点几伏波动,怀疑1脚外接元件漏电,检查外围主要有三个元件C777.R905.R260。测电容电阻均正常,于是补焊上述元件开机故障消失,输出1.8V电压稳定正常开机。关机几小时后开机故障又出现,此时只要焊一下马上恢复正常,更换电容C777无效,估计是稳压块性能不良或线路板漏电造成的,首先更换AMS1117-TA开机正常,为稳妥起见让机器冷却后再开一直正常,故障排除,连续试机几天故障没有再出现。分析故障是由于1.8V电压不稳定造成DDR工作异常引起机器不能正常通讯,从而出现程序错误无法启动。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经验  学习啦

网友:
经典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
经典案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