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tm-s1-01d主板芯片

楼主(2014-01-10):
有谁知道美的tm-s1-01d主板芯片三脚电压是干啥用的啊?
拆掉线盘待机电压是1.7伏对吗?贰角电压是1伏对吗?

楼主:
高手请帮帮忙啊!

楼主:
美的tm-s1-01d主板电路图

网友A:
CPU是30脚的吗?若是则其3脚为复位端,正常电压4.8V左右,2脚为驱动输出端,正常电压1.1V左右。

楼主:
这是我实际测量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是30脚的吗?若是则其3脚为复位端,正常电压4.8V左右,2脚为驱动输出端,正常电压1.1V左右。

3脚实测是1.7伏是哪里坏了啊?是不是c33电容漏电啊?cpu是30脚的。

网友B:
袁益老师傅说得很对,3脚是CPU的复位脚,2脚是功率管激励信息输出脚。复位脚跟装不装线盘没关系,它是低电平复位的,也就是说上电后,该脚的电压是由0上升到高电平的,约等于5V。楼主说该脚电压待机1.7V,应该是电容C33有漏电,或电阻R50有虚焊或者是阻值变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低压5V有故障或5V到达R50的前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袁益老师傅说得很对,3脚是CPU的复位脚,2脚是功率管激励信息输出脚。复位脚跟装不装线盘没关系,它是低电 ...

5伏电压正常,若是c33漏电手头上没有贴片电容该怎么办啊?另外5脚0.8伏6脚2.5伏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5伏电压正常,若是c33漏电手头上没有贴片电容该怎么办啊?另外5脚0.8伏6脚2.5伏对吗?

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