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mc-1306d6组合音响单独使用功放怎么弄

楼主(2014-01-29):
50金币
山水mc-1306d6组合音响单独使用功放怎么弄.就是不要上面排线连接的DVD,单独功放能用吗,光功放现在是不能开机,哪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A:
能用是肯定的,但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是肯定的,但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改动........

请问大师,具体要怎么改,后面是一个34针的接口,我想肯定可以改,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哪位大师教教我啊

网友:
我有一台MICO组合音响后面也是34针插座,带轻触式电源开机和待机,360度脉冲式电位器,将其改为单独功放使用。此机采用LM1876功放集成块,还有7805,7812等稳压IC,变压器功率50VA,拆开机器外壳及电路板,此机开机和待机采用控制12伏电压的方式,通过继电器控制,找到12伏电源中的继电器将继电器常开触点用导线连接,注意此机功放输出也是通过继电器延时保护,注意区别。插上电源插头注意功放输出保护继电器是否延时吸合,测量电路板l各集成块电压是否正常,找到功放块前置放大块4558或5532输入端。如果正常就可以下一步。拔掉电源插头,喇叭输出端接上喇叭,通过感应前置输入端喇叭有无放大的声音,可以用万用表一支表笔碰触输入端,不要用手直接拿镊子等金属物碰触,以免感应信号太强,损坏功放块或喇叭。如果有放大的声音可以下一步,将输入端接上一两孔莲花插座输入音源,注意输入音源调整大小,喇叭发声正常再下一步,将原机360度脉冲电位器换成适合安装的100K或50K音量电位器接在音源输入端,用来控制整机音量大小,将莲花插座与音量电位器安装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
此时机器可正常工作了,但每次使用要拔插插头,还是觉得不方便,如何将原机待机开机按钮利用起来呢?后来利用555时基电路通过按钮控制555时基电路单稳态触发器输出控制继电器原理。另找一温度控制器上24伏变压器及电路板包含继电器制作一电路,固定于机内合适位置接入原机待机开机按钮实现开机待机功能。自此改装完成

楼主:
大师真是高手

楼主:
我的那个里面没有继电器,功放部分就只有输出到音箱的接口和一个音量控制旋扭,AUX1.2和控制菜单按键都在DVD部分上面,现在DVD是坏的,插电没反应,DVD显示屏好像也烧了是点阵,我就想把功放改了单独工作,哪位大师有经验的帮帮我啊!

楼主:
谢谢大家费心了,已经修复,换了个32768的晶振,一块PT2322S的芯片,就OK了

网友(2018-08-1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费心了,已经修复,换了个32768的晶振,一块PT2322S的芯片,就OK了

朋友,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能告诉我怎么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