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激光打印机HP1010打印全黑如何维修?

楼主(2014-02-14):
一台HP1010激光打印机打印全黑,请问高工如何维修呀?已确定是电源高压部份坏,只是目前找不到维修地方,请有经验师傅指导。但不要叫我直接换电源板喔,谢谢!

楼主:
没人有维修经验呀?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 你应该自己可以搞定呀  电子元件兑换

楼主:
一块电路板,好几千无件,兑换哪一个呀?你教教我吧。

楼主:
经过本人一周对此机的电源板的深入研究,不但修好了全黑,还发现打印淡的故障原因及维修方法。值的高兴!!!

网友:
看三极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
是什么故障,说说呀,别卖关子!

网友:
就是没修好呗

网友(2015-12-11):
引用 楼主:
经过本人一周对此机的电源板的深入研究,不但修好了全黑,还发现打印淡的故障原因及维修方法。值的高 ...

我这里有一台打印很淡    一台打印全黑的   也没解决    楼主指教一下嘛

网友(2016-03-11):
楼主带着自己的惊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