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等离子PS51E450A1R花屏负像(有图)

楼主(2014-02-21):
三星等离子如下图,菜单也一样。哪里问题?

网友:
发个画面图像来

楼主:
不好意思,请稍等!

楼主:
三星等离子PS51E450A1R花屏负像(有图)

三星等离子如下图,菜单也一样。哪里问题?   1392962400365(1).jpg

网友:
哥们这是液晶电视吧?修过一台三星的清理软排线OK...

网友A:
可能逻辑板故障,量量y,z信号输出排电阻是否阻值有变化。

网友B:
Y板问题的 可能性也大,查查吧

楼主:
逻辑板换过,所有排插线干净无氧化也都擦过了!逻辑板上LED2001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亮!

网友:
请换主板试一下。

楼主:
电源板图片发错了,看下面的     逻辑板上LED2001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亮,一秒闪一次!

楼主:
自检基色正常,菜单提示框不正常。无信号

楼主:
无信号雪花点正常

网友C:
逻辑板的问题,在仔细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缩水缩的板子看得就寒酸,都还*制日货,拆过松下和日立等离子,发现日货用料很地道

网友:
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的问题,在仔细检查下。

逻辑板已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逻辑板故障,量量y,z信号输出排电阻是否阻值有变化。

逻辑板换过,排阻量过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Y板问题的 可能性也大,查查吧

查过,但我查不出问题!请指教??

楼主:
有把握吗?怎个说法??

网友:
先查软,再查硬,不行就换板

楼主:
主板大块很热,开一会就烫手!

楼主:
主板正在购买中!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逻辑板到Y板和X板的缓冲集成

楼主:
主板已到,换上一切OK,搞定收费6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已到,换上一切OK,搞定收费680!

够吃二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