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的电饭煲Fz4010显示C0

楼主(2014-02-23):
今年店里拿来一个美的的电饭煲,触摸式的,插电之后显示C0         其他没有任何反应,查了百度很多人说是主板上电池没电了 但是我测了下还是有3V电压的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电池没电,测量不如更新一试,更新后还不行,查线路通不通,另还查一下上盖传感器线路通断情况。祝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测量不如更新一试,更新后还不行,查线路通不通,另还查一下上盖传感器线路通断情况。祝修复成功!

重新换电池还是老问题,上盖传感器也正常的,再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被老板骂死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换电池还是老问题,上盖传感器也正常的,再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被老板骂死了呢。

我把上盖给拆开了之后再碰触摸开关就好了 但是触摸开关不怎么好了 所以我觉得现实C0会不会是触摸开关失灵呢?因为FZ4010和其他的美的还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他们的故障代码不能一概而论呢?

网友(2015-02-05):
按 保温健  立马就OK  刚刚修了一台,刚开始我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一不小心按到保温健,奇迹发生了,修好了 我现在还在想为什么呢,没搞清楚

网友(2015-05-23):
长按关键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C0美的,查了上下传感器,电池都正常,按开关、保温键都没有。后重新补焊CPU并清洗控制板后问题解决。

网友(2015-12-20):
今天我遇上一台完全一样的毛病,清洗三个中间连接头后打开盖子可以操作了,可是装上盖子右是跟来时一样,无耐只好按上面说的按保湿键消去CO后老开始了。这种情况好像是它自身的蛇夫座程序出错了无法修复。事实上也就是电脑无法自动复位了。但是能用就算了。

网友(2017-06-27):
引用 楼主:
重新换电池还是老问题,上盖传感器也正常的,再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被老板骂死了呢。

怎么更新呀

网友(2019-05-24):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美的FZ4015电饭煲,红灯闪烁显示E0,显示暗淡,换上新的3伏电池后还是显示E0,屏比以前亮了,后来按住"营养保温"按键20秒以上,电饭煲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