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不打豆另类维修法

楼主(2014-03-02):
    刚刚接修一台豆浆机,顾客反映加热正常,但是豆子打不碎,接上冷水通电试机,发现20分钟过去了,水哗哗的开,电机只转动了两次,而且持续时间很短(5秒左右),起初怀疑电机碳刷磨损所剩无几,报价50,拆机后查看碳刷完好,电阻档测量电机阻值,同时用手转动转子,阻值稳定,证明碳刷没有问题,找到控制电机的继电器,用镊子短接其控制三极管CE结,电机转数正常稳定,初步判断故障在MCU到控制三极管之间,从三极管基极顺藤摸瓜来到了MCU电机控制引脚,焊接一根引线连接至万用表红表笔,黑表笔接地,用电压档通电观察,发现从加热开始到结束,电压只跳变两次且持续时间很短,进一步证明故障在MCU本身,鉴于其它功能正常,怀疑很可能是软件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向顾客说明原因,望着顾客那绝望的眼神,我的心再一次软了下来,我说虽然电脑程序问题我们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弥补,改成手动打豆,不知你能否接受,顾客立刻同意,并问我需要加多少钱,我说就50元算了,不用再加钱,就当帮你个忙,顾客连说谢谢!于是在机盖侧面合适的位置开个长方形洞口,用一个液晶电视船型开关塞进去,这种开关两侧本身带有卡扣,只要洞口间隙适当,无需另外固定非常严实合缝,从开关引出两根导线分别焊接到电机的继电器控制三极管CE脚焊盘上,改装成功(有人会说,既然用了开关,为什么不甩开继电器直接用开关来控制电机呢?其实那种方法也可以,只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用开关来控制低压部分会更安全些,否则手上很湿的时候去碰开关很容易触电的),需要打豆时只需按下此开关即可使电机工作,而且不受时间限制,愿意打多久都可以,顾客看完直说,怎么看都不像是经过改装过的开关,还以为原来就带的呢!付了钱高兴的走了!

网友:
谢谢分享,随机应变的实用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啦!

网友A:
只加水试机是不行的 特别没有温度检测的 加热期间要起沫碰短级 才会进入下一个程序也就是电机转

网友:
不错,灵活运用,用户满意个人得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加水试机是不行的 特别没有温度检测的 加热期间要起沫碰短级 才会进入下一个程序也就是电机转

您说的不错!但是那个短极应该是防溢探头,主要是负责检测水位,当豆浆被加热后泡沫不断上涨,碰触到探头使之与地短接,MCU发出停止加热指令,控制加热管的继电器释放,加热管断电,泡沫不再上涨,完成防溢动作。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我觉得那个开关应该换成点动的,比如液晶电视按键那类的,万一客户一直开着,烧了电机就不好了
豆浆机的电机都是设计短时间工作的

网友:
有时技术也给头脑让步。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