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DD变频洗衣机开机出现ED-2问题求电路图

楼主(2014-03-03):
高手进来看一下三洋DD变频洗衣机问题求电路图,这个三洋波轮洗衣机开机出现ED-2....经检查电脑板是变频大板坏....板上有标电压经测量...15V电压没有...5V没有...这个电压应该是大相片供电用的...小一点的芯片有电压...正常供电小芯片.....和控制面板....DE-2代码好像是电解电路短路或者断路....《《《声明R346已经去掉》》》
故障一样......15V供电由TNY254PN 来得...估计就是15V电路有问题...可是没有电路图无法知道阻值是多少....谁有B835S变频板电路图....发我QQ邮箱351566696QQ或者jlzlwx@163.com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三洋洗衣机

楼主:
怎么没有厂家高手在吗...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板吧,这样的电路图很难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板吧,这样的电路图很难找到吧

嘿嘿这个我也知道换....市场价这个板大概才360元....可自己就是 不服气想吧它维修好了好得点经验.....作为一个维修者....换板谁都会....可技术跟不上也是难啊.....这个我还是想把它维修好的...只是时间问题...你是第一个回复的....维修好后第一个发经验你....多谢关注...变频空调有不懂的可联系我...我有点了解...

网友B:
楼主威武,怎样都还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板吧,这样的电路图很难找到吧

板已经维修好来贴看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怎样都还能修

不维修买新的太贵...我们是家电维修人员不是换板高手....凡事多努力学习...维修好后又是《《经验》》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三洋变频洗衣机

网友C:
对的,这种洗衣机没有电器原理图,我碰到过的是LG也的DD变频电机。功能太多了,又是lcd屏。你这个运气算好的了,电源故障。我碰到的是电机的转速反馈故障。估计是霍尔原件,但是我放弃修理了。那电机我估计拆了就装不还原了。LG的DD电机是保修10年我叫主人找LG售后,不知道是咋个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这种洗衣机没有电器原理图,我碰到过的是LG也的DD变频电机。功能太多了,又是lcd屏。你这个运气算好 ...

我这个洗衣机是朋友的才拉回来维修。慢慢研究一下。。。现在的变频洗衣机多了。。学习点经验。。死马当活马医。。海尔的DD变频比较好维修点。。驱动板单独分开。。。这样好维修点。。。L的没有碰见过。。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分享出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