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 厦华TW2996高清机,开机三无故障求助

楼主(2014-03-05):
厦华TW2996高清机,开始是三无,行管没有损坏,粗略检查,电源的V500(G9656),N500,D504,V504(A1668),R525都已损坏将其更换后,测主电压通电从120多伏一下就降到15V左右,断开行接灯泡,通电灯泡亮一下就没了,主电压也是15V左右,把开待机控制三极管V508的基级断开,通电主电压140V正常,但是机器还是无反应,郁闷,请教高手是那的问题。

网友A:
24V电压有没有,有的电视没有这个电压行是不会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压有没有,有的电视没有这个电压行是不会起振的。

断开开机控制主电压就正常,不断开就不正常,会不会只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检查行包有无打火的迹象,还有场块,以及场的供电,等等。肯定是某一地方有问题导致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行包有无打火的迹象,还有场块,以及场的供电,等等。肯定是某一地方有问题导致保护了。

我用的灯泡假负载 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压有没有,有的电视没有这个电压行是不会起振的。

为什么在待机三极管基极断开+B有140

网友:
CPU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2014-11-24):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