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m37160m8-073fp和m61266数据2416

楼主(2014-03-05):
求助m37160m8-073fp和m61266数据2416。或进总线方法
在网上看了好多,都进不了这个机子的总线
,这机子场幅大

网友:
用M09-301遥控器进总线,方法:按一下遥控器的菜单键,在屏幕菜单没消失前快速按遥控器的数字键“6、4、8、3”可进入,再重复按一次进入调试项,选择“VISZ”项调场幅。

楼主:
不行啊
,我试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