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故障速修口诀

楼主(2014-03-07):
1:压机不启动,温度设置没有问题,但是通电没有反应
压机不转风扇转  一定先把电容看
电容鼓包需更换  排除电容查供电
如有供电查压机  过载保护是关键
没有供电屋内转  首先检查连接线
其次要把温控看  温控最好能更换
继电器是个重点  前面驱动要判断
上述如果都正常  下面事情也好办
主板维修或更换  询问用户再决断
2:压机启动一会热保护
空调开机有冷风  温度随后往上增
一会冷风变热风  外面压机罢了工
此时先看外风机  转速到底低不低
如果偏低换电容  不是电容换风机
其次再看冷凝器  如果太脏需清洗
加氟太多电流大  压机也会把工罢
压机电容也要看  最好根据原机换
3:压机通电几秒就保护
断开压机供电线  外接线路来判断
如果正常查供电  反之先把电容换
换了电容再实验  如果正常把钱赚
反之再把高压断  打开高压再实验
如果压机正常转  管道堵了是关键
如果压机还不转  至此就把压机换
注:压机保护之后,过载保护器要等一会才会复位,所以立马通电的话,压机是没有反应的。
4:空调开机就掉空开
遇到此事先别乱  断开外机连接线
是内是外好判断  判断好了活好干
外机故障事好办  四通压机和风扇
依次按个把线断  哪个坏了哪个换
最后检查连接线  耗子啃了也漏电
内机故障事难办  风机风摆先判断
拿出主板仔细看  看看是否有联电
实在难修板子换  把钱赚到是关键
5:空调制冷不好或者不制冷;
这个问题最常见  空调缺氟是关键
开机先摸回气管  通过温度来判断
如果冰凉查内机  风机转速可能低
内管鳞片和防尘  清洗干净或更换
如果内管不算凉  粗管可能有压扁
回气温度不算凉  再摸进气来判断
进气冰凉还结霜  加氟再来试试看
结霜如果慢慢散  定是缺氟好决断
压机老化不难见  排气不足是重点
四通串气也常见  通过收氟来判断
高压鳞片必须看  脏了也会制冷慢
6:空调不开机
空调通电来实验  根据嘀声来判断
没有嘀声查供电  其次再把主板看
如有嘀声接着判  首先按动手起键
空调启动事好办  遥控损坏先判断
排除遥控查接收  红外接收先更换
再查是否有供电  信号线路履一遍
然后通电再实验  看看空调转不转
如果空调还不转  大块损坏至此断.
注:大部分空调,通电都会有“嘀”的一声响,但是也有没有的,这个自己来判断。

网友:
谢谢分享。好资料。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有你更精彩

网友:
好口诀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