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LCD-40Z660A液晶彩电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4-03-09):
今天接修一台40寸夏普液晶彩电,现象是开机图声正常,不到一分钟就关机,指示灯也熄灭。开盖检测副电源在关机时无5伏输出,等会自动开机5伏恢复,再等会又关机。关闭电源,手摸副电源驱动块(TNY264PN)烫手。更换驱动块后故障排除。估计坏该块是夏普该机芯的通病,本人给它加了一散热片(原来板上设计有安装的,不过它没装)。如图

网友A:
谢谢分享。夏普机太多自动关机,指示灯亮的了。你的运气比我们好,一下子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夏普机太多自动关机,指示灯亮的了。你的运气比我们好,一下子就搞定了

主要是该驱动块发烫且无5伏输出。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要是碰到了先用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还有一台就没那么幸运了,换了逻辑板还是那样,“        康佳LC32DS60C液晶电视花屏{如图}  ...2”现在怀疑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