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小记(本人第一次发帖)

楼主(2014-03-12):
1、        同事的一台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插上电源后 三无。打开外壳,发现在线路板的高压侧MOS开关管附近有严重的放电烧焦的痕迹。玻璃保险管已经熔断,焊下开关管20N60 后用万用表测量,D、S极已经击穿短路。
2、        用酒精把线路板擦干净,检查,与开关管源极(S极)相连的四只并联的贴片电阻已经烧坏,阻值2K左右,这四只电阻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阻值在0.5欧姆。 其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3、        更换了新的保险管,和新的电流检测电阻。MOS开关管的位置先空着。上电。直流电压310伏,(心中窃喜)。
4、        找了一只参数相近的MOS管焊上,再上电-----“三无”(长脸)。
5、        测量贴片集成块3842的7脚(电源脚),有14V左右电压跳动, 8脚应该有5V的电压,测量8脚,没有电压,其他管脚基本无电压。
6、        焊下3842后,直接找一18V电源接入7脚(正),5脚(地)。芯片发烫,其余各脚基本无电压,判断3842已经坏了,换。
7、        焊好3842后,再上电,还“三无”,(再长脸)。
8、        测量3842各管脚,没看出什么异常。仔细查看其他各个元件,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至此陷入了困境,(大长脸 啊)。
9、        到网上找资料,发现了这么一段话:“3842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MOSFET)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体,则电源开关管(MOSFET)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
10、        找到了那只与3842的6脚相连的电阻,测量阻值,无穷大,换。
11、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抬起发抖的手,插入插头--“嘀”,指示灯点亮,风扇也转了起来。量输出电压,正常。嘻嘻,哈!
12、        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有感于现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资料,搞维修似乎容易了许多,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点滴积累的结果。本人发了一小贴,好比汪洋大海之中的一滴水,不值一提。还请各位朋友给予鼓励。

网友:
    楼主好耐心、祝贺你修复成功

网友:
技术精湛,文采飞扬

网友A:
楼主开关管20N60你是用什么代换的???我也有一个是开关管30N60!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还晾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关管20N60你是用什么代换的???我也有一个是开关管30N60!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还晾在一边

好像是IRFP460,是从一个交直流转换电源上拆下来的

网友:
技术不错,祝贺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祝贺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有耐心,文采不错噢。

网友:
看楼主的电阻为0.22,应襾亇串联才比较接近原阻值,用一亇的话输出电流偏大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有耐心,我 也修过一个,只有开关管坏,拆彩电万能模块的换上后好 了,可惜用户说用没几天就炸了。估计功率不对,或者是激励电阻也应该一起换。

网友:
恒心是成功的一半,祝贺你成功

网友:
未接负载风扇应该不转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但愿能看到更多楼主的技术贴!

网友:
有耐心,有文采,祝贺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