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dlp投影机光学通道

楼主(2014-03-12):
我有一台dlp投影机,现在亮度比较暗,我想自己清洗一下光学通道,但不知该如何清洗,望各位师傅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DLP机器清洗比较简单、先把光机及色轮拆下,一般都为六角(T10螺丝刀)用无尘布或者丝绸类的布,用酒精,无酒精,用白酒即可,轻轻擦洗镜片、DMD芯片、色轮等,擦干净后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酒精擦,用专业的擦液晶的布就可以了。除了色轮上面的灰尘,主要是积分镜内的灰尘,一般色轮能够卸下了,就用棉签擦就可以了。至于其他镜片,你看着办,擦干净即可。投影机内部的镜片最好不要用酒精。切记

网友:
千万要听楼上大师的话,要不后果很严重

网友(2014-04-22):
酒精会把镀膜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酒精擦,用专业的擦液晶的布就可以了。除了色轮上面的灰尘,主要是积分镜内的灰尘,一般色轮能够 ...

还是听他的,正确

网友:
风险大大的有啊,请你一定小心。

网友:
酒精害人啊,容易烧东西的,不明白的朋友用酒精,用白水也不能用酒精啊

网友(2014-11-06):
不能用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