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克斯洗衣机马达不启动

楼主(2014-03-21):
遇到一台伊莱克斯滚筒洗衣机,进水和排水后马达都不启动,该机不见有电容,不知是哪里问题,有哪个师傅见过此问题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顺着电机线一路查,看看控制板有元件坏吗?

网友:
驱动板坏了或者电机烧了

网友:
电机有供电不?有供电查电机

网友:
可控硅,碳刷 定子和转子

网友:
电脑板坏了。

楼主:
已修复 电脑版有蟑螂屎 清洗版

网友(2017-03-26):
              学习了,
壹笑解千愁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