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解析之足浴盆

楼主(2014-03-24):
    本人经常接修足浴盆,发现好多足浴盆的工作原理都如出一辙,内部结构也大同小异,现就把亲眼所见的内部结构和大致原理给大家说说,不一定完全正确,如有错误还望各位师傅批评指正!
    足浴盆在结构上大致分为:
    1、盆体(装水泡脚之用途)
    2、加热管(玻璃结构,管外敷有导电涂层,通电会发热)
    3、振动器(由电机+偏心轮组成)
    4、水泵(用于带动水循环,使水温均匀并快速加热)
    5、温度传感器(负温系数热敏电阻,把水温信息送给运放做反馈)
    6、温控开关(固定于加热管外侧起到超温保护作用)
    7、缺水传感器(由磁铁和干簧管组成,防止无水干烧损坏加热管)
    8、温度保险(与加热管电路串连)
    9、档位开关(用来切换功能,如按摩、冲浪等)
    10、温度调节旋钮(用来设定水温)
    11、主板(为整机各部分电路分配供电)

整机工作过程大致如下:
    盆体装入适量的冷水,接通电源,面板电源指示灯亮起,此时如果旋转档位开关至“按摩”档,装有偏心轮的电机就会得电旋转,使盆体振动产生按摩效果。接着旋至“冲浪加热”档,面板上加热冲浪指示灯亮起,水泵开始工作,使加热管里面的水流经缺水传感器,缺水传感器里面的磁铁被冲向上端向干簧管靠近,干簧管被接通内部触点,干簧管则串联于调温电路可控硅的控制极,此时可控硅导通,加热管得电发热,管内的水被加热并在水泵的作用下从盆体内的小孔冲出,产生冲浪效果,冷热水不断循环,使盆内的水温逐渐上升,并由水温传感器把当前温度送入主板的比较器电路,当水温超过预设温度时,比较器输出端会降低可控硅的导通角,使加热管电压下降;当水温低于设定温度时,比较器会增加可控硅的导通角,加热管电压上升,直到电压不再上升也不再下降,加热管被锁定在预设温度,当档位开关旋至“冲浪;加热;按摩”档时,水泵、加热管、偏心轮电机同时得电工作,原理同上,不再介绍。

    现在把本人维修过程中的常见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简单说说:
1:不加热,加热指示灯也不亮,但水泵工作正常。检查的部位有:温度控制电位器、温度传感器、缺水传感器、可控硅、比较器、以及温控电路外围原件。
2:水泵不工作,加热指示灯不亮,不加热。这种故障比较好检查,由于加热管的工作与否会受到缺水传感器的控制,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要让水泵工作了,加热部分也就能够正常工做,可通电测试水泵电压,通过电压的有无即可判断故障所在。
3:加热指示灯亮,水泵工作正常,就是不加热。主要检查加热管、温控开关、温度保险。

    足浴盆的主要功能是加热,至于冲浪和气泡等功能的真正目的是让冷热水循环,达到快速加热的效果,只是起了个冲浪的名字而已。
    足浴盆的工作原理虽简单,但如果在不了解原理的情况下还是会走一些弯路,比如本人刚接触它时也不太懂,遇到过不加热的案例,就直接针对加热管和温控电路检查,检查发现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更换档位开关后加热指示灯亮起,加热管也开始升温,以为故障排除,可是加水测试,还是不加热,当把它拆开通电测试时又正常了,起初以为是电路接触不良,反复折腾了好几遍,最后才发现,检修过程中足浴盆是倒过来的,加水测试时足浴盆是向上的,这时才发现,在循环水的管路中串有一个磁控装置,由干簧管和磁铁组成,倒过来检修时磁铁位置改变,使干簧管接通,所以没出问题,经过分析得知这个装置是靠循环水控制的,也就是防干烧保护,问题也就找到了,原来一开始就忽略了水泵没工作的问题,更换水泵后故障彻底排除。
    以上内容属本人原创,手机打字确实很累,若能帮到大家再累也值了!

网友:
感谢楼主费心了。。。。

网友:
授人以渔,赞一个!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你可真是下功夫了 !

网友:
分析得透彻,赞一个!
想给你加点,无奈口袋已被997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