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货)这个洞不能随便开,万家乐JSG16-G80强排不得不留意的一件故障!

楼主(2014-04-02):
HI,大家晚上好哦,好多久不见了,有没想我了呢……呵呵……今天又有新玩意了??你就想了……嘿嘿,但也不得不留意一下哦!万家乐平衡式强排热水器,型号JSG16-G80!

   所谓强排,意义上就是强制将废气排出室外的燃气热水器,平衡呢意思是燃烧所需氧气是从室外自动取得,不消耗室内空气!客户反映:‘此机原本好好的,搬家时掉地上撞了一下就不行了!拿到我那边维修部修理,拆机检查没发现问题,当场试机一点即着,维修师傅告知可能是我那个煤气阀有问题,回家换了依然打不着。风机会响也有点火声但就是难点着火,但又偶尔可以点着。‘听到这……很多经验丰富的师傅都会想到是煤气减压阀失效导致煤气输出压力升高从而使得电磁阀无法正常吸合,又或者客户将煤气倒过来用使得钢瓶内油质进入热水器内部导致喷嘴等相关气路堵塞、超温保护温控开路!的确,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证实是我想多了!但……今天……这玩意着实给我上了新鲜一课!当然,很多师傅可能早已见识过了……告知客户此机难修,先留电话,查明故障再电话告知,下午会有结果,没意外晚上可修好,请放心!无论故障大小,切勿当客户面试机,这是维修禁忌,切记切记!打发客户后你想乍搞就乍搞……拆机检查试机果真没发现啥问题,点火即着,水气连动打开非一般正常……神了……难道今天没上香?我不信这手!仔细扫描着整个热水器结构,一点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这玩意和一般的强排有那么一点点不同,那就是多了热量回收利用及空气平衡系统!《顺便说下吧,热量回收,就像冷凝式热水器一样,热效率过100%,因为潜热也利用了!说白了内部基本都是密封的,水温开关、进出水口、排气顶部、盖等都有胶片包着,排风口也是双层的,中间圆管负责抽废气,外层不与外界直接接触,而是延伸到抽废气风口末端!目的就是在风机吸风过程中将排风管传出来的热量尽可能多地回收到热水器燃烧室内加以利用,以提高热量利用率!虽然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但厂家的这点设计很值得提倡研发,对废气产生热量回收其实在科学界也算是一个大难题,目前生产的冷凝热水器热效率算是最高了,保守估计过100%,平时使用的石油气、天然气在完全燃烧时会产生水和CO2,水在高温下形成水蒸气,同时放出大量热量,冷凝式热水器就是多了冷凝换热器,将烟气中热量吸收用于冷水预热,因此它的效率比一般的要高

平衡,也就是燃烧所使用的氧气取自室外,废气同时也是排向室外,不消耗室内空气,以保证使用者安全!》弄清了来龙去脉,剩下的就是验证了!将盖子盖上……真相大白于天下,再狡猾狐狸精也逃不出猴哥的金睛!  不错……悬机就在这了!

  原来是这个洞洞惹的祸,可不能随便乱开的哦!由于密封,气体临近流动原则,启动后大量气体从观察窗口一捅而入,点火器件又靠近窗口,导致煤气被吹走而点不着火,处理简单,旧热水器上搬一片过来,涂点硅胶边缘后再锡纸侍候!

  事故原因分析:客户搬家时热水器掉地上了,地上有尖尖的啥玩意无意间插到了洞洞上面,洞洞上面的膜无意间又破了,刚好前维修员拆机没留意看,试机又没装上盖子,后来客户发现了我,最后查明洞洞惹的祸,到最后让我给白白捡了个便宜…你说该不该……嗯……  另外注意一下,这个机子的风压开关、风机启动电容、微动开关 这几个元件故障率极高!!

楼主:
再来多一口,众人所知的铝管万和贱排热水器,这玩意的确够 贱的,水箱垃圾得狠,最容易漏水的,一旦漏水,底下的线头、变压器啊这些肯定会遭殃的了,严重的漏电跳闸。

   另外就是点火器故障率也挺高的,会换的不一定会修,但会修的就肯定会换!!为了提高技术,我是双手双脚赞成尽可能去修好,修不了了再考虑换,至少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说一下这个点火器比较容易损坏的元件。下图红圈位置2个故障率最高,没有高清图,将就看下吧,M7(IN4007)二极管,此二极管反向轻微漏电会出现电磁阀工作但高压点火火花很小,击穿或开路直接不点火;563(56K)贴片电阻,这个电阻负责点火反馈分压用的,开路会导致点着火一会就息灭,阻值变大会出现不定期息火。400V 474高压电容损坏会出现点火火花小或不点火(这个电容必须要代换才知道,测量是测量不出来的)、MCR100可控硅损坏会出现不点火或间隙性自动点火、连接高压点火线的升压变压器,这个多数都是次级高压线圈匝间短路使得高压点火火花小,严重的烧MCR100、控制电磁阀的A1013也容易漏电。一个点火器精华基本上都在上面了,欢迎师傅们加入讨论,别老是我一个人说呀

网友:
谢谢了,俺刚接了某厂家的小家电售后,就包括这牌子。下次维修就有数了。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一般故障很容易修,像楼主的那样就真的是要点能耐了,谢谢你楼主。

网友:
热水器,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认真,详细的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