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2102电视机横条干扰

楼主(2014-04-05):
一台TCL2102电视机刚开机有几十秒钟没有横条干扰,九十秒后就开出现横条干扰,出现横条干扰的时候字符显示正常,把电视机的AV输出接到另外一台电视机图像没有问题,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维修请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代换视放电容及其他各供电的电容。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要上传图片最好!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场虚焊了!

网友:
传个图片上来。

楼主:
电源部分,视放电路电容都已经代换过故障现象还是不变

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

字符正常

字符正常

网友:
检查场偏转两端的阻容元件。

网友:
行激励滤波电容。。。

网友(2014-09-01):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