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液晶电视L32R3工作数分钟自动关机故障检修一例

楼主(2014-04-11):
    接修一海尔L32R3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工作数分钟自动关机,指示灯不亮,重启无效,待半个小时左右重新插电故障反复。
    首先拆开后壳,插电使其工作,待故障出现时测量5VS待机电压为0,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290V,显然PFC电路停止了工作,关机半个小时左右重新插电开机,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为380V左右,用热风枪对PFC电路相关元件进行局部加热,当加热到一片被白色硅胶包裹的线路板时故障立刻出现,怀疑是硅胶下面的某个元件热稳定性变差,于是用刀片轻轻刮去硅胶,用数字表对其可疑元件进行测量时,发现有两只串联的、型号分别为472的贴片电阻(应为4.7K),其中的一只阻值增大为6.11KΩ(如图所示),找来一只4.7K普通碳膜电阻焊上,开机工作数小时故障没有再次出现。

修复后的电视正在老化

修复后的电视正在老化

电阻的位置

电阻的位置

阻值已经变大

阻值已经变大

拆下的贴片电阻

拆下的贴片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 过程!

网友:
阁下的帖子图文并茂,不错。
技术版块,期待更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