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并口编程器读写软件怎么不能正确写入24C32芯片

楼主(2014-04-22):
费了九牛之力,终于找到了我的彩电存储器复制仪软件,买时是主要在DOS下使用,现在我自己改了少许电路在XP桌面能用了,现在问题是读写软件怎么不能正确写入24C32芯片,写入后数据检验就不一样了,24c04,24c16都可以。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檫除,在写入,

网友B:
该换新的了,我也买了新的341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檫除,在写入,

先檫除,再复制也不行,有人说,24C32以上与24c16以下线路不一样,也不知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换新的了,我也买了新的341的编程器。

好用吗?听说最新的现在液晶里存储器复制都可以,是吗?你的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听说最新的现在液晶里存储器复制都可以,是吗?你的咋样?

可以,24系列25系列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檫除,再复制也不行,有人说,24C32以上与24c16以下线路不一样,也不知怎么改进?

我用的16和32都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16和32都一样啊

我的可以读,但32CXX复制时后校验出现的数据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