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1T66AA下部干扰求助

楼主(2014-05-03):
78040 电容都换了还是不好,帮帮看一下

这是用示波器看的

这是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把78040更新,再查一下反馈改善线性部分小p及电阻

网友:
试换场升压二极管。

网友:
检查场消振回路中的元件。

网友:
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场偏转两端并联的 元件。

楼主:
是偏转线圈坏了

网友:
更换场部分供电滤波电容。

楼主:
RE: 创维21T66AA下部干扰求助(修好了)

是偏转线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