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问题。

楼主(2014-05-08):
5金币
碰到炒蛋的问题了。HP1005不能打印,重启电脑后可以打印。(经常几天重启一次才行。搞崩溃了。)
1,USB线换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USB线过长。。。)
2,估计还不是驱动问题。因为不认打印机的时候连驱动都不能重装(驱动是。EXE文件)添加打印机装好驱动也不能用,非要重启电脑。。。。
3,不知道会不会是打印机问题。因为以前的HP1005的打印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不知道会不会是系统问题。(换了台电脑也是不行)同种系统。

网友:
USB线是否超过5米?另,重新下个驱动程序重装驱动。下驱动时要选择正确的电脑系统来下喔。

网友:
系统是 XP 还是win7  32 或是64
  不能打印的时候看下计算机组策略打印机服务是否启动正常工作
   还有 点击一个文件打印后 去看打印服务是否处于启动状太
  还有就是系统  USB线 驱动  等系列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再试试看。

网友:
先检查组策略的打印机启动程序是否启动
还要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打印机驱动,端口是否安装正确

楼主:
大家好,这个打印机已经好了,我估计是数据线问题。因为她们的数据线给给门卡扁了,我弄过现在没再找我了。

楼主(2016-01-15):
最后用了几天还出现这样情况。新打印机换主板才解决掉

网友:
我们公司也遇到过是电脑系统办公软件的问题

网友(2018-04-10):
一般是系统的问题,重装或换一台打印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