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A32R81B不开机的检修

楼主(2014-05-08):
这台机器不开机,红灯亮,二次开机灯不变色,黑屏。开机检查发现,待机5伏正常,24伏。12伏都没有输出,测量PFC输出为320伏,偏低;强制开机,PFC输出为380伏,正常了,但是12伏。24伏仍然没有。顺着电路板查找,最后发现RM801 0.22欧1瓦电阻烧断,此电阻是380伏供给OM801和OM802的限流供电电阻,说明此处有短路地方,最后查出的结果有点意外,电容CM810的管脚有一堆胶,竟是胶导电引起这个故障,把胶清理干净,换上0.22欧电阻,开机正常。另外电容CY804S和CY803S管脚也有胶,也有漏电现象,顺便都清理干净了。可能此种机芯电源板的胶在以后的维修中,同行们要注意一下。

楼主:
第一次发图,图片弄小了

网友:
胶老化后导电!谢谢分享,今后检修时注意此类老化的粘胶。

网友(2016-02-19):
我 也接手一台  一模一样的故障   开始换了 限流电阻  后  没找到短路点   以为是CM810 问题 换后 用户 看了  几个月。。昨天 又拿来了  一样的故障    想不明白 依旧 没找到 短路点,看到 楼主的 帖子 才豁然开朗   希望 就是这个胶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