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大显32液晶“偷停”的维修

楼主(2014-05-10):
RT809HSE编程器

如题,机器开机正常,只是有时瞬间偷停,偷停时声音,背光全无,指示灯为绿色,属于开机状态。
拆机,观察没有明细的电解鼓包现象,问题最大可能在电源板上,观察电源板已经修过,PFC功率管已经拆除,补焊电源板,开机观察,测量各个电压正常,偶然发现散热器温升异常,短短几分钟就非常的烫手,该散热器有两个功率元件,24V功率输出管和12V供电的电源块,是12V电源块瞬间热保护?这个论断有点不靠谱,按理电源块的热保护是需要复位的,那么是24V功率输出管(场效应管)热保护?这个问题需要高手解答,反正我认为是功率管温升过高引起的。
疑难杂症带回家里的维修间维修,接上电子负载,观察电源板情况,发现带载正常,用示波器观察24V功率管的输出波形异常,发现驱动块供电滤波不良,修复,波形恢复正常,再通电,温升还是比较高,维修陷入迷茫之中,按理功率管严重发热应该是驱动不良,这个在CRT行管中非常典型,那是三极管,可是现在是场效应管,本来应该是导通与截止非常的快,不应该严重发热的,仔细的测量功率管外围贴片元件无异常,单单从输出波形看也没有异常,只得另辟捷径。。。
电源板上机,把功率管直接固定在底板上,开机,散热得到明显的改善,老化一天,机器再无“偷停”现象,交活。
此案例有点不足,但是解决了实际问题,欢迎大家解惑,谢谢大家,共同进步。
1  2  3  3.1  3.2  4  5  6  7  8  10

网友:
管子过热保护停机了!
多谢您的精彩分享!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观察电源板已经修过,PFC功率管已经拆除
李大师 应该恢复了这个管再试温度

网友A:
功率管不应拆除,因为设计者总有它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不应拆除,因为设计者总有它的用处,

功率管的拆除看维修痕迹应该是售后干的,其中还有相应的跳线,为了避免画蛇添足没有恢复,谢谢

网友:
不知该管是否原型号?两月前修一台LG,42“的,故障是背光功率管及驱动IC击穿,管子型号是SD20N60,用手头现有的G40N60代换,原以为绰绰有余,不曾想也是开机几十秒即热的烫手,虽然背光正常但不放心,于是在淘宝【凯拓达】网购了两只拆机管换上,开机数小时仅微温。

网友:
pfc电压390,去除该电路电压310伏,功率输出一样,但是工作电流会增大,温度会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