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等离子电视TH-42PV80开机三无故障维修

楼主(2014-05-13):
松下等离子电视TH-42PV80开机三无的维修:
开机检查待机5V负载有短路,通过各个击破的办法确认是A板中IC4514 8脚对地短路,当地没有只有在网上购买,货到上好通电能开机有字符,有伴音,无图像。右边出现竖花带如图片,用户说是在用HDMI信号时出的问题,并且高清机顶盒已坏,看来机顶盒是罪魁祸首,HDMI信号处理IC4510坏在所难免,再查IC1100 11脚和IC4514通,IC1100 11脚内部对地短路,又通过网上购买MN103SG3F和adv7495bbstz-170,货到后上好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行业有你而工具更加精彩

网友A:
你好棒,蕊片级维修,技术好,自叹不如
收多少钱?

网友B:
多谢分享,只是我觉的两次上网买时间有点长,用户等的就不说了,我就是网上买芯片一次不行,二次我都买板了,怕的是买来换上还有问题。

网友:
件级维修,要理论扎实,焊接技术好,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棒,蕊片级维修,技术好,自叹不如
收多少钱?

由于开始只发现IC4514,WB126坏报价300,最后没挣到几个钱,只要问题解决就行,下次报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只是我觉的两次上网买时间有点长,用户等的就不说了,我就是网上买芯片一次不行,二次我都买板了 ...

注明要原厂正品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明要原厂正品件。

有时也不行,上次买了10片移动芯片,基本全不行,网上买的有时要看运气,现在移动这种我有旧板才修,没有本地买不到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