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应急维修绝招!!

楼主(2014-05-20):
    接修一台苏泊尔电磁炉,故障是开机显示E3,不加热、不报警,按功能键有正常反应,经查苏泊尔电磁炉E3是超压保护代码,拆开电磁炉发现板子有明显检修痕迹,经询问顾客,顾客承认已经找过两个维修店没有修好此故障,看来问题还不小,报价100,顾客爽快答应,于是开始检查,此机内部元件完全贴片化,没有所谓的“大电阻”,但是作为电压取样的大阻值电阻还是有的,只是采用小功率贴片电阻,按照E3故障代码所反映的故障部位(超压保护)简单的检查了一番,相关贴片电阻阻值完全正常,整机三电压也正常,于是想到会不会是CPU出现了问题,误报了呢,不要紧,判断这类问题,我有绝招,首先找到CPU的欠压、过压保护脚,也就是控制面板排线座的第4针脚(VAD),断开此条信号线,通电开机,此时机器不再显示E3,而是变成了E4,根据E4的故障代码查询,应该是欠压保护,有朋友会问,这个过程有什么用?呵呵!就不告诉你,想不明白赶紧去面壁,别说你是修家电的
    由于顾客现场看着我修,如果按照常规修法,必须挨个贴片电阻进行拆机测量,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检修时间过长顾客势必会怀疑我的能力,看着密密麻麻的贴片元件,静静的听着我和顾客两个人彼此的呼吸声,有点头晕,那怎么办,灵机一动,有了!为什么接上那根线就E3(过压),断开那根线就E4(欠压),过压、欠压保护无非也就是靠几个电阻取样后通过这条线送到CPU相应的检测引脚而已呗,只要让CPU那个检测引脚满足了合适的预设电压就应该不会报错了,于是找来一个5K的可调电阻,两端分别接5V和地,中点接检测引脚,反正就在0V-5V之间,肯定有一个电压是满足条件的,先把可调电阻调到中间的位置吧,如果显示E3说明电压高了,就把中点调向地端,如果显示E4说明电压低了,再调向5V端,想好了对策,通电,开机!!!
    哈哈哈!一次成功,开机后面板不再显示故障代码,测量第4针脚(过、欠压检测)此时电压2.6V左右,,放上锅具,吱吱的声音已经出现,加水测试直到烧开,检测整机工作电流最大8A,属安全范围,自此检修成功!

网友:
师傅,还是师傅了,我们售后一般遇到贴片坏的,都是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可能是电压检测电阻变质,检测脚偏离正常电压值引起,这样处理比较直接,满足了条件就解决了问题,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值得一赞,不过个人觉得还是恢复原机电路为最佳,这样改是可以用,但对于电网电压波动而言就没有保护作用了,应该说电压检测电路还是存在问题,只是领导(MCU)没发现而已。

网友:
找到根源,就明白了.

网友:
绝对好法子,佩服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描述故障根源还是在过压检测电路,《原先的两位师傅有可能搞不懂代码含义或是搞不懂CPU的引脚功能,找不准那一脚是电压检测脚,没能搞定,有可能是道业太浅》CPU检测脚内部坏的可能性极小,应该是仔细检查检测电路上的贴片电阻,找到根源彻底除掉,虽然楼主这样处理可以应急排除故障,感觉实为不妥,估计参数变化的电阻阻值不可能就这样纹丝不动了,随着用户不断的使用电磁炉,串联的贴片电阻处在电压最高的那个(假设就是参数变化的那只电阻)还会变化的,只要一变化就会重蹈覆辙原先的故障,感觉还是找到变化的电阻换上一个非贴片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描述故障根源还是在过压检测电路,《原先的两位师傅有可能搞不懂代码含义或是搞不懂CPU的引脚功 ...

上拉老弟您多虑了,您的担心也是我的担心,其实我早有准备,我已经将主板通往控制面板的那个检测信号线切断了,哈哈哈,就算主板那边再怎么变化也丝毫不会影响MCU信号检测脚的电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