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淘的无线网卡 知道的能告诉我使用方法吗

楼主(2014-05-26):
今天我住的附近有集市 就过去看了一下 看见一个没见过的无线网卡就买了 回来因没有合适的电源没法研究 大家看看这东西怎么用啊

网友A:
这个是无线路由,也可以当网卡,也可以当中继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无线路由,也可以当网卡,也可以当中继AP

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如何进入管理界面 我从淘宝上搜到这种网卡还不便宜

网友B:
哇,这家伙48V供电,我还以为是12V呢!

网友C:
把型号在百度上搜索应该会有很多使用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这家伙48V供电,我还以为是12V呢!

如果是12V的我早就在家测试了 有时间去买个48V变压器 测试一下 这家伙真实价格还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型号在百度上搜索应该会有很多使用方法的

还真没找到合适的使用方法可能与这不是个人用的有关吧

网友(2014-08-14):
在集市上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连上电脑,机壳上应该有个IP,按这个IP打开设置页面设置就可了,我搞过一个,有许多是用路由器改装的。

网友(2014-09-18):
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2015-08-01):
这家伙48V供电不好弄

网友(2015-10-07):
48V电源不好找,用电动车电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2V的我早就在家测试了 有时间去买个48V变压器 测试一下 这家伙真实价格还不便宜

不用,用4个12v的串联起来试机,确保有没有用先,有用才去买电源也不迟啊!

网友(2015-12-12):
现在不难了不

网友D:
这个是ap扔了吧你暂时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ap扔了吧你暂时用不上

我早就把它卖掉了

楼主:
已经低价卖掉了

网友:
好大的机子,不是小家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连接需要用console线可以通过超级终端设置,以前在公司连过

网友(2016-08-01):
这个是公共场所使用的 大型无线发射路由 覆盖面广 距离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2V的我早就在家测试了 有时间去买个48V变压器 测试一下 这家伙真实价格还不便宜

这个用电动车的48v充电器正好。

网友:
这个机子真没见过,楼主要好好研究下怎么用才行

网友(2016-09-13):
和移动无线网一样你这是2.4G的不?我有个移动的不能收2.4G网络,想DIY成2.4G的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48V输入完全可以改成12V,现在的集成电路 电压越来越低,一般5V.3.3V,1.8V,1.2V

网友(2016-12-07):
好东西,从供电看功率较大,如何用可按标签上制造公司网址上网查

网友(2018-05-07):
不会吧,这东西没配电源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