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柜机空调维修的一波三折

楼主(2014-05-27):
   今天上午去看一2匹柜式,好像是叫億达洲牌,是我徒弟1个多月以前给人家移机的。据说当时安装完了试机正常。
最近开始使用发现无论手动或用摇控器开机都很困难,得按好多次才偶尔开机,而且开机后几分钟或立即就自动关机,内外机全停。首先判断是面板的微动开关老化,换之,一共8个全换。一通各种拆焊,换好之后面板操作灵敏了,摇控也好了,用摇控操作各功能可以正常操作了。
按说应该没事了吧?又停了,,内外机全停,就像突然断电了一样,同时蜂鸣器也不响。试了几次还是要么开机就停要么是几分钟就停,像突然断电一样。然后用摇控或按键还可以正常开机。
查空调电源,用线接另一放心的电源过来,还是一会就停。
查传感器电路,发现一个,翻开主板发现是印制板铜箔翘起脱焊了,焊好,还是故障依旧。
蒙了,,哪的事情??
哪的事情??就剩摇控接收头没换了。再开机,马上拔下主板的面板接线,好了!看了十几分钟,没事了。问题就出在操作面板上了,测板上的所有二极管,正常。所有小电容,正常。代换接收头,装机再试,开机20分钟,好了,故障彻底排除。几乎一个上午
各位师傅,你们说这空调怪不怪,这接收头怪不怪?

网友:
学习了 ,   这个是老机器码?

网友:
个人觉得是红外接收头轻微短路,造成抗干扰能力下降。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常有的事!!!!!

网友:
是个有心人!!

网友:
我早几天有个客户要个遥控器,等我去给他对码时开始半天没反应,因为也是出租房里的老机器,一查电源都被取了,接线再插电,蜂鸣器一时响,一时不响,如是认为是接触不良,查插头铜锈严重,除锈后故障依旧,于是也怀疑电路板故障,但客户没有要修的意思,只能白忙乎了一小时。

网友(2015-07-11):
这个故障点厉害,楼主更厉害

网友:
居然是接收头搞的鬼
这都给你找出来了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