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维修案例)康佳T21TE358 开机保护捡修

楼主(2014-06-06):
康佳T21TE358  8873CPBNG6P06  24C08
故障;开机红灯转为绿灯后又变为待机不开机,测105V ,25V 20V ,12V ,8V 正常,测8873供电8V正常,行激励13脚输出电压为0.14V (正常为2.06V)怀疑大块有问题,更换8873后开机,出现水平一条亮线后保护待机,说明场电路工作异常,查代偏转,场块一切正常,测8873第16脚场激励输出电压开机时4.75V正常,几秒后变为2.9VV。明显场激励输出电压不正常,于是断开8873第16脚外围电路,测电压4.75V正常,问题在8873第16脚与78040第1脚信号输入电路之间,当查至C447(图纸为C449)0.01UF电容时已击穿,更换后再次开机,一切工作正常,不在保护。(注;此机芯保护电路比较完善,本例因场电路工作异常引起保护)

网友:
好经验,分享了

网友:
康佳電視的保護電路做得比較完善,只要有一點兒不正常就會保護。

网友:
我有一8829芯片的乐华16脚4.26V场无输出。是总线还是大块问题

网友:
技术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18):
楼主我也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也是这个电容击穿,用啥样的电容代换啊?

网友:
103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康佳电视的保护电路真完善,要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