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面包车压缩机漏油了还有用吗?

楼主(2014-06-07):
现在制冷效果差,看到压缩机有漏油的现象。请问这个压缩机还有用吗?

网友:
漏油必然会漏制冷剂,不知压缩机具体什么部位漏油?如果是离合器部位,应该立即更换压缩机的油封(轴封);如果是连接管部位,先紧定试漏,如再漏,则更换管头密封圈;如是压缩机的其它连接部漏,应对角紧定螺丝。

网友:
学习了!压缩机的O型圈配件好难买。

网友:
换油封,换冷冻油

网友(2018-03-25):
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