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万用表

楼主(2014-06-12):
机械万用表的维修
一款很好的机械万用表,其实维修家电和机电都已经很合适了,配合示波器和扫频仪,也能完成整个维修过程,而且机械表比数字表稳定,抗潮湿,通过开环电感还能改装成钳流表。非常方便,但是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常见的故障有这些,
  线绕电阻损坏,断线---用100W烙铁芯自己重绕可以解决,如果是电流档和电阻档的电阻,不小心烧毁了,就用25瓦的烙铁芯,虽然有温度系数,但是影响不大,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用酒精棉球擦拭干净,涂上少量润滑油。

如果二极管坏了,表头的最好用老收音机的锗二极管,万一没有就用硅二极管,其他的要用无特性二极管。
表头,一般就是进去飞尘,而且被吸附在永久磁铁上,这时要用牙签粘上双面胶,插进表头内清理,完事还要用密封胶把表头整个封闭起来
玻璃是最容易损坏的,除了平时要轻拿轻放,用完归队以外,万一坏了,就用有机玻璃随便剪一块用密封胶涂边,上好螺钉。
表头是用的石英轴承,如果脏了,就不灵敏了,可以用纯酒精点几次用干净棉球擦拭几下,只要密封好了,一块表头能用几代人

网友:
应该是指针式万用表吧,机械万用表好像没人见过吧。

网友:
是的,应该叫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机械和指针并不矛盾,没什么不对的

网友:
机械万用表经过楼主那样“折腾”,最后的模样也够惨的,对维修人员来说也很累----吃饭的工具用的不方便了,精度受到影响----远不如花几十元买个新的使用起来轻松自在:金川,科华...等等都不错。

网友:
我用了几个都是表头进灰尘了,去清理把表头清理坏了

网友:
除非是万能表厂的技术员,不然经过这样糟蹋表早就完蛋了。

网友:
对于一块自己用习惯了的表,一般不会轻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