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能开,不能关》维修特例!

楼主(2014-06-15):
  碰到过不少这类故障的挂机空调,都是带温度显示的,美的、AUX、海尔等都有!故障表现为:可以正常遥控开机,一旦开机后所有遥控操作都无效,显示屏亮度比正常低一半以上,也无法关机,只能拔掉电源!就今年来碰到的也有好几台了,原因都是接到显示屏电路的地线(即负极线路)被不明生物啃断了!

  故障原因分析:地线开路后,待机状态下静耗很小,负极电源可以从其他显示电路模拟接入,接收头电压基本能维持,一旦收到开机指令,负极内阻很大,压降变大,造成实际供电大幅度降低,不能维持接收头正常供电,从而出现开机后遥控失效的现状,同时也解释了显示屏亮度低的原因!因考虑到此故障有特殊性,故写出来望师傅们特别留意!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能够将案例分享于众,顶一个

网友:
学习了,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
多谢分享,记住了

网友:
什么生物这么强大,是出厂安装工序有问题卡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