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霸王电磁炉sb2002,显示e1,有报警声,不加热,,求助

楼主(2014-06-18):
RT809HSE编程器

小霸王电磁炉sb2002,通电后就显示e1,有报警声,不加热,放上锅具后也一样,各按键开关都不起作用,是哪样问题?

网友A:
主板上的1W电阻坏,有820K,240K,470K的

楼主:
RT809HSE编程器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1W电阻坏,有820K,240K,470K的

通电就显示e1,有报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1W电阻坏,有820K,240K,470K的

820k是好的

网友A:
还有几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测一下

先是测到2w的了,刚找到1w的应该是开路了,有两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测一下

怎么测都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都是无穷大

万用表坏了或打错档,或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电就显示e1,有报警声

可以用750k代换820k吗?

网友:
不可以,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