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5p格力空调风管机,跳E1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2):
新机运行一分钟跳e1,外机铜管两根热饭烫手!怎么回事风扇都运转

网友:
给你参考。

楼主:
起初还以为缺相,求解!

网友A:
四通阀有问题吧

网友:
铜管弄折了

网友B:
奥克斯空调故障代码: 不分机组型号 E1室温传感器 E2室外管温传感器 E3室内管温 E4内外通讯、PG转速异常 E5压缩机过载,低压保护 E6三相保护 E7室外过流 E8压缩机排气传感器 E9压缩机排气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克斯空调故障代码: 不分机组型号 E1室温传感器 E2室外管温传感器 E3室内管温 E4内外通讯、PG转速异常 E5 ...

老兄,我说格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通阀有问题吧

低压管悍接波纹管,

网友:
接错线吧!

网友:
应该线接错了,好好看一下

网友C(2020-11-18):
我也修过这样一台机器,我发现是差氟,后检查发现是内机波纹管坏 了

网友:
截止阀看看有没有打开???????????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是和你的有点区别,新机压缩机刚启动就整机停止,报1 系统和传感器也排除,有无堵管也排除,还在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这样一台机器,我发现是差氟,后检查发现是内机波纹管坏 了

内机波纹管是在什么位置的器件呢?我也遇到e1故障还在查原因。

网友:
阀门打开了吗,抽真空了吗。相继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