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MC-EP208 开机后发出嘀嘀报警声,困扰好久未能修好

楼主(2014-06-22):
美的电磁炉EP208,放上锅具开机后不停地发出嘀 嘀 声,不加热,检查同步及振荡电路、电流检测电路、电压检测电路没有发现异常,测300V/5V/18V电压也正常。请问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型号的主板上都有一些黄色的胶。不加热很多都是这些黄色的胶漏电引起的,你可以先清除了试下

网友:
有339的就考虑换下看看

网友:
检查240K电阻。。。。焊一下CPU.....

网友:
风扇接口是否虚焊,转速是否太低。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

交流干忧?

网友:
我修过-台用风焊机热芯片能启用,故怀疑潮湿,最后洗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