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ONY KLV-32BX205液晶电视开机出现Binary file detecting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25):
SONY KLV-32BX205液晶电视开机出现Binary file detecting后自动关机.大家知道怎样解决吗?谢谢大家

网友:
主板程序

网友:
换存储器,重写数据

网友(2015-01-20):
换了存储器故障一样,怎么办??

网友(2015-05-01):
今天也碰到一台,还没好呢

网友(2016-03-04):
断开按键板 试下。。。

网友(2016-08-20):
楼上,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好了啊!!

网友(2017-06-27):
按键开关坏,换按键开关正常.

网友A:
代换本机按键多数都能解决。。

网友(2017-08-19):
引用 网友A:
代换本机按键多数都能解决。。

谢谢朋友的好方法,断开按键面板,这个问题真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