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彩电总线调整大全】数百种海信机型.rar

楼主(2014-07-10):
(图片)

网友A(2016-08-30):
你好,有海信HDP29R68总线进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海信HDP29R68总线进入法吗?

所属机型:海信HDP29R68
进入方式:使用本机遥控器,按菜单键打开主菜单,按节目+/-键选中声音选项,然后按音量+/-键进入声音菜单。再按节目+/-键选择“平衡”选项。在此状态下依次按数字键0、5、3、2屏幕显示总线调整菜单,表示已进入总线调整状态。
调节方法及数据:在总线主菜单下,按节目+/-键可选中不同的子菜单,按音量+/-键进入相应的子菜单。在子菜单状态下,按节目+/-键选择需调整的项目,按音量+/-键调整数据,按菜单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2.总线调整数据 :
(1)菜单1:Geometry(几何失真调整)
①PAL制多种扫描模式线性需要分别调整,PAL制调好后,N制不需再调整。
②高清、标清、VGA信号只调整任意一种模式即可。
(2)菜单2:WB Adjust(白平衡调整)
注:选择VG2项后,按音量+键即可进入白平衡水平亮线调整状态。
(3)菜单3:PICture(图像设置)
(4)菜单4:Sound(声音设置) ;
(5)菜单5:ⅡC Debug(寄存器数据调整)
进入后显示如下所示。
第一行为芯片名称,第二行为地址,第三行为数据。
①用节目+/-键选择到第二行,用音量+/-键选择要调整的地址项。
②用节目+/-键选择到第三行,用音量+/-键对该项地址的寄存器数据进行调整。
③调整完毕后,按压菜单键进行确认,寄存器数据才能被改写。
此菜单数据不得随意进行调整。
6)菜单6:Option(选项设置)
(7)菜单7:System(系统设置)
退出方式:遥控直流关机或用电源开关交流关机后,即可。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