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兰特空调难题

楼主(2014-07-15):
师傅。你好。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的车子是09年的伊兰特。怠速情况下空调效果差。昨天空调直接吹出来是热风。经检查高压管两处接口处有漏现象。维修工将高压管拆下后将两处铆压后,加冷媒前打压到350 用泡沫水测试无漏现象。但是抽真空一直无法完全抽完。后来加冷媒后。低压7.5 , 高压正常。发动机怠速加大后低压有明显下降,空调制冷正常。跟原来情况一样。维修工不知道什么原因。告知我压缩机坏掉了。请师父指点。

网友:
还有更大的泄露点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修理好了吗目前来看, 加速会降低压,证明还有压缩比, 低压太高了, 可能是加太多制冷剂了, 但抽真空抽不干,证明还没有维修好, 过二天又没有了, 空调吹热风就是没有在工作, 你的水箱散热行吗,会不会水温太高, 高压开关动作,没有冷气了一般你只是漏制冷,应该不会压缩机坏的, 现在维修店很多是这样的, 说你压缩机坏,挣到的钱更多呀, 这个你懂的,

楼主:
高手在论坛。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修理好了吗目前来看, 加速会降低压,证明还有压缩比, 低压太高了, 可能是加太 ...

但是低压7.5是不是有些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修理好了吗目前来看, 加速会降低压,证明还有压缩比, 低压太高了, 可能是加太 ...

真空抽不干什么原因?泄露后开空调压缩机工作。能听到压缩机吸合的声音。就是吹出来的风是热的。水箱喷水还是不起作用。水温一直很正常,中线。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哪里漏啊

网友A:
你是门外汉, 很难在贴里跟你说得很清楚的, 自己 在网上恶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门外汉, 很难在贴里跟你说得很清楚的, 自己 在网上恶补一下吧

现在补也来不及了。敢请指点指点。我加你QQ。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补也来不及了。敢请指点指点。我加你QQ。

你想知道什么,你把你汽车空调的故障及参数说明一下, 坛内很多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