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手机维修如此简单

楼主(2014-07-19):
组成手机的芯片也就那么几种,坏了就直接代换芯片,除了字库要装系统和软件外,其他的坏了就换,

网友A:
楼主太聪明了

网友:
是的,但是换也要讲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聪明了

谢谢,过奖了。

网友:
这个不是吹,一般人弄不了地。

网友:
简单俺怎么不会呢

网友:
楼主真是聪明,坏了就换,

网友:
山寨机可以的     但是品牌不是那么简单地    双层CPU   硬硬的黑胶你去试试

网友:
不是每个都简单的,也有不好整的。

网友:
直接换主板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