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一台华通5寸小彩电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4-07-20):
小彩电以前是烧保险丝,电源模块LM2576损坏,已经用LM2596替换了!现在开机时白屏,查视放电压只有97V,按线路板上标的参数得要110V。现在接AV或是闭路电视信号电视声音及图像都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视放电路问题

楼主:
好的,新手已经修了好几天没搞定烦死了!手上有电路图

网友:
看有没有虚焊

楼主:
我没有看出来呢。应该不是虚焊造成的吧

网友A(2019-12-29):
你有华通小彩电得电路图,可以给我发个图片吗,我也有个华通小彩电想自己修没有电路图。初学者先谢过!

楼主:
整机分为四部分:图1为小信号处理部分,图2为行、场扫描部分,图3为电源及伴音部分,图4为显像管附属部分。各部分原理简述如下:
  图1中,核心器件为IC1(共有52脚,型号已被厂家擦去),由天线接收的电视信号进入高频头(TDQ-4D-DK){1}脚,经内部选频放大后由{9}脚输出,再经三极管(C388A)放大后进入声表面波滤波器(LBN38C),然后进入IC1{47}、{48}脚。外部的AV信号从IC1{12}、{14}脚进入,TV/AV状态由IC1{1}脚的开关S来手动控制,IC1{33}、{34}、{35}脚输出三基色信号送至显像管尾板,{21}、{25}脚输出行场扫描信号,以实现图像显示,{51}脚输出伴音信号。该机被厂家设计为单一的PAL制,IC1{42}脚外接4.43MHz晶振及谐振电容,{41}脚已预留出3.58MHz晶振及谐振电容位置,笔者照PCB板上标准焊上3.58MHz晶振及谐振电容,以求改此机为PAL/NTSC兼容,然后用VCD机视频信号试机,遗憾的是未获得成功。IC1并不能自动识别PAL/NTSC制,估计需由相关引脚的电平高低进行手动控制,因无其他相关资料,未贸然尝试。读者若有相关经验,望能与笔者联系。
  图2中,IC1{21}脚输出的场同步信号经三极管C1815放大后进入IC3{3}脚,{11}脚为场输出端,接偏转线圈,{7}脚为电源端。+18V电源进入行变{2}脚后经{1}脚供至行管K2012漏极,行同步信号由IC1{25}脚输出,经三极管C2274推动加至行管栅极。行变{3}脚输出电压供场部分,其{4}脚输出的电压一路供给视放级,另一路经电阻限流降压后送至高频头部分作为调谐电压,而{6}脚电压经电阻限流后作为灯丝电压。
  图3中,电源部分采用一只斩波式开关电源IC LM2576,可大大降低整机功耗,此IC在《1998年电子报合订本》下册116页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伴音信号由IC1{51}脚输出,经一只12kΩ电阻及电容耦合,再经音量电位器加至IC5(AN7112){2}脚进行功率放大,由其{6}脚输出推动扬声器发声。实验发现把12kΩ的衰减电阻直接短路后,伴音不仅幅度大增,而且中高音也变得柔顺、悦耳。有此种机型者不妨一试。
  图4中,显像管尾板通过排线与主电路板进行信号传递。
  该机结构紧凑,使用中发现温升较高,但长时间工作却非常稳定,说明此机设计较合理。与小液晶彩电相比,该机体积、功耗较大,但亮度及清晰度均更胜一筹。 整机分为四部分:图1为小信号处理部分,图2为行、场扫描部分,图3为电源及伴音部分,图4为显像管附属部分。各部分原理简述如下:
  图1中,核心器件为IC1(共有52脚,型号已被厂家擦去),由天线接收的电视信号进入高频头(TDQ-4D-DK){1}脚,经内部选频放大后由{9}脚输出,再经三极管(C388A)放大后进入声表面波滤波器(LBN38C),然后进入IC1{47}、{48}脚。外部的AV信号从IC1{12}、{14}脚进入,TV/AV状态由IC1{1}脚的开关S来手动控制,IC1{33}、{34}、{35}脚输出三基色信号送至显像管尾板,{21}、{25}脚输出行场扫描信号,以实现图像显示,{51}脚输出伴音信号。该机被厂家设计为单一的PAL制,IC1{42}脚外接4.43MHz晶振及谐振电容,{41}脚已预留出3.58MHz晶振及谐振电容位置,笔者照PCB板上标准焊上3.58MHz晶振及谐振电容,以求改此机为PAL/NTSC兼容,然后用VCD机视频信号试机,遗憾的是未获得成功。IC1并不能自动识别PAL/NTSC制,估计需由相关引脚的电平高低进行手动控制,因无其他相关资料,未贸然尝试。读者若有相关经验,望能与笔者联系。
  图2中,IC1{21}脚输出的场同步信号经三极管C1815放大后进入IC3{3}脚,{11}脚为场输出端,接偏转线圈,{7}脚为电源端。+18V电源进入行变{2}脚后经{1}脚供至行管K2012漏极,行同步信号由IC1{25}脚输出,经三极管C2274推动加至行管栅极。行变{3}脚输出电压供场部分,其{4}脚输出的电压一路供给视放级,另一路经电阻限流降压后送至高频头部分作为调谐电压,而{6}脚电压经电阻限流后作为灯丝电压。
  图3中,电源部分采用一只斩波式开关电源IC LM2576,可大大降低整机功耗,此IC在《1998年电子报合订本》下册116页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伴音信号由IC1{51}脚输出,经一只12kΩ电阻及电容耦合,再经音量电位器加至IC5(AN7112){2}脚进行功率放大,由其{6}脚输出推动扬声器发声。实验发现把12kΩ的衰减电阻直接短路后,伴音不仅幅度大增,而且中高音也变得柔顺、悦耳。有此种机型者不妨一试。
  图4中,显像管尾板通过排线与主电路板进行信号传递。
  该机结构紧凑,使用中发现温升较高,但长时间工作却非常稳定,说明此机设计较合理。与小液晶彩电相比,该机体积、功耗较大,但亮度及清晰度均更胜一筹。
《电子报》2002年第1期第六版刊登了《华通HT-9809小彩电电路原理剖析》一文,对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将该机改为P/N双制式的问题,笔者作一补充。
  文中IC1为LA7688N,是三洋公司的彩电专用集成电路,能完成PAL/NTSC双制式信号处理,与少量元器件配合亦能完成SECAM信号的处理。
  LA7688N{1}脚为伴音中频输入兼TV/AV开关及色度开关,设计有四种功能,并由{1}脚电位决定:当{1}脚电位在0~1.4V之间时,为TV SECAM制;当{1}脚电位在1.7~2.6V时,为TV PAL/NTSC制;当{1}脚电位在2.9~3.8V之间时,为AV PAL/NTSC制;当{1}脚电位在4.1~5.0V之间时,为AV SECAM制。因该机现无SECAM制,故{1}脚电位应在1.7~3.8V之间变化,完成PAL/NTSC制的TV/AV信号切换。色度开关受控于LA7688N{18}脚,{18}脚为色调控制兼PAL/NTSC制式控制端。当{18}脚为低电位(约为0V)时,{42}脚外接4.43MHz晶振工作,色度信号处理电路工作于PAL制;当{18}脚为高电位(约2.6V左右)时,外接3.58MHz晶振工作,色度信号处理电路工作于NTSC制,此时{18}脚电位可在2.0~3.5V之间变化,以实现NTSC制式时的色调调节。

网上摘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华通小彩电得电路图,可以给我发个图片吗,我也有个华通小彩电想自己修没有电路图。初学者先谢过! ...

我在帖子里已经说明,谢谢!

网友B(2020-04-20):
我有两个5.5的小彩管有能改电视机吗

楼主(2020-07-05):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5.5的小彩管有能改电视机吗

是三星的吧找华通板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