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储液干燥器

楼主(2014-07-24):
空调的储液干燥器进出口装反了会有什么现象,安装倾斜角度为什么不能大于15度。

网友A:
一般不容易装反了吧,有些两边接口也不对,想装也装不上。
由于接口内部的结构问题,干燥瓶装反,进口变成了出口,进口管口在干燥瓶里是落底(插入式)的,装反了必然会把底部的脏物或液体(油层)流进膨胀阀,造成膨胀阀工作和制冷循环不正常。由于干燥瓶既是储液器的功能,里面的液面需要稳定性,所以不宜过度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容易装反了吧,有些两边接口也不对,想装也装不上。
由于接口内部的结构问题,干燥瓶装反,进口变成 ...

那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该更换储液干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该更换储液干燥器?

汽车空调系统的储液器(干燥瓶)在什么情况下应予更换
    1、手摸储液器两头接管温度,温差较大必须更换;
    2、系统中产生脏堵、冰堵,必须更换;
    3、空调因故障停用或已将系统拆开时间较长必须更换;
    4、储液器本体有泄漏故障必须更换;
    5、储液器压力控制开关失灵必须更换(也可单独更换压力开关)。
    除上述情况外,储液器应能正常工作,就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
荣昌 师傅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帮顶一下荣昌老师的答复。

网友:
荣老师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网友(2016-04-20):
           路过:看了荣老师的回复,不错 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