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彩电PF29800(CH-18机芯)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4-08-08):
RT809HSE编程器

如题,同行转修,只带了主板和遥控面板,据说机器遭“雷击”。
观察电源已经被前者维修,更换了“1+1“电源外置模块。根据主板大块型号推出机器的型号应该是CH-18,PF29800。
去掉行管供电,接60W灯泡作为假负载,开机,遥控板指示灯不亮,+B正常,此时行管基极无驱动波形,测量SDA波形呈现出非常”忙碌“波形,按理在没有按遥控器或者按按键时SDA波形应该是静止的,尝试着切断高频头SDA,时,故障依旧,此时主板SDA,SCL除了高频头外几乎没有“外挂”,只能怀疑存储器和大块OM8373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更换存储器数据,编写存储器数据时发现存储器数据居然是空白,并且重写数据时提醒与缓存数据不一致,显然存储器已经损坏,换新存储器24C16和该机数据,开机,指示灯长亮,按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行驱动波形出现,显然机器已经修复。。。

网友:
前者显然是新手,技术,装备,都不如你,恭喜维修成功。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都是这样过来的。熟能生巧。

网友:
这叫心中有数,树就对了

网友:
胸有成竹啊

网友:
修的真好!!!!!!!

网友:
不错啊,挺厉害的啊

网友:
谢谢李老师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