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长虹空调VDZ2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4-08-08):
长虹空调VDZ2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这二极管在那里。图片也不画个句号。

网友:
看不清楚是那个。。

网友:
贴片的就是麻烦,没电路图还真不好维修

网友:
你是要让别人看,要醒目一些,对吧?

网友:
很好的眼神啊

网友(2017-05-10):
5.1v 稳压管

网友(2017-06-27):
故障:
5.1v 稳压管开路
水泥电阻4.7欧烧坏
D3,BUL310FP开关管烧坏
R4,1欧姆贴片电阻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