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收听SSB单边带电台

楼主(2014-08-09):
1.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是单边带SSB.
   单边带SSB是一种比较常用的通讯方式,经常应用于军事,航海,业余通信等,特点是传输距离远,占用带宽少,抗干扰强等.
   单边带SSB是由调幅AM来的,调幅信号的频谱包含了载波,一个形状与原始信号频谱相同的上边带(USB),以及一个与原始信号频谱相同但在频率域上左右翻转了的下边带(LSB),任何一个边带已经携带了原始信号的全部信息,另一个边带和载波所占用的频率实际上是频谱资源的浪费,只产生调幅信号两个边带中一个边带信号的调制,就叫做"单边带(single side band)",单边带信号可以是"上边带(upper side band.USB)也可以是"下边带(lower side band)"

2.如何收听单边带,有什么技巧吗?
   首先是要有带单边带功能的接收机,不管是专业电台,还是单边带收音机都可以.现在以PL-660为例,具体讲解SSB怎么收听得到.SSB的发射台功率一般都比广播要小,所有要有更好的灵敏度才能收到,一般优于1微伏就可以收到,但要比较好需要达到0.2微伏.PL-660能勉强收到,属于入门级.要收到首先就要精确的选择频率,SSB电台的频率步进是1K,如果按5K步进可能错过一些台,一定要选准频率,否则听到的语音是不可能清晰的.之后有的朋友说,我频率对了,为什么还收不到,那就要选准边带,边带不准是收不清晰的,一般有个通讯规律,10.000MHZ以下默认LSB,以上默认USB.所以如果要收听7.060的业余通讯,就要使用LSB来听.选准频率,选好边带也只成功了一半,由于专业电台带自动的拍频震荡器(BFO),所以就可以直接听了,但以PL-660为例,是使用手动的BFO,所以需要调整才能清晰收听,那么怎么调整呢?首先把BFO调到中间位置,机器大概可以感觉到中间有顿一下的感觉,然后向上或向下调节,一般USB向上调节,LSB向下调节,一般有2K的语音差频,要通过仔细调节BFO直到清晰收听为止.SSB的信号一般比广播电台弱,所以如果有外接天线的话尽量接上,可以起到增强信号的作用.可以使用最简单天线--长线天线.
  3.有哪些频率能收到SSB呢?
  业余波段:
  80米 3500-3900 LSB
  40米 7000-7100 LSB
  20米 14000-14350 USB
  15米 21000-21450 USB
  10米 28000-29700 USB
  可以重点关注3775,7060,14270,21400等都是业余常用频率.
  其次可以收听各地的海岸台:
  比如广州台的:13107,13149, 13182,等频率,

我国主要的SSB单边带频率表

1580米 3500-3900

40米 7000-7100(lsb)

20米 14000-14350

15米 21000-21450

10米 28000-29700

SSTV图象USB信号

日本气象:13597、9970

台湾气象:13900

日本报纸:12745

东南亚语种、英语海岸电台强信号经常出没波段:16590-16860(不详)!

8794kHz:长江流域海事专用。时间1700至1730。

8967kHz:全军聊天频率。0700至2200拥挤。

广州(8785、13110、13152、13185)

上海(8773)

未知电台(13288)专门播送怪语言

SSB固定频率小收集

广州海岸电台:8782、8716、13107、13149、13182、17398、19772、22735

天津海岸台:13092

上海海岸台:8773

烟台海岸台:13077、17332、8764、4381

湛江海岸台:2182、6501、6200

舟山海翔船务公司:12408

厦门海岸台:8453、4314、12876

美军AFN夏威夷、关岛电台 13362 & 10320(白天)、5765 & 6350(夜晚)

冰岛电台:13855

东亚太平洋航空天气台:8828

国际海事通讯波段:8195-8815、12330-13200

海事通讯SSB固定频率频率:khz

一、广州海岸电台

频道号  岸台发射频率(KHz)    岸台守听频率(KHz)    工作时间    天线方向

822       8782                          8258                          H24            全向

837       8716                          8170                         应邀而开     全向

1208     13098                        12251                       应邀而开     全向

1211     13107                        12260                       H24             全向

1225     13149                        12302                       H24             全向

1236     13182                        12335                       H24             全向

1616     17287                        16405                      1600-2300L 全向

1653     17398                        16516                       H24             全向

1806     19770                        18795                       H24             全向

1809     19779                        18804                       H24             全向

1814     19794                        18819                       1600-2300L 全向

2214     22735                        22039                        H24             全向

2220     22753                        22057                        H24             全向

每天0900-1600L每小时正点和1700-2300单小时正点在1616频道(发射频率17287 KHz)、1809频道(发射频率19779KHz)播发通话表、海上区域气象信息、新闻

二、上海海岸电台频率表

频道号 岸频率(kHz) 船频率(kHz) 工作时间(LT) 发射天线方

405          4369          4077          1800-0600             全向

601          6501          6200            H24                      全向

818          8770          8246            H24                      全向

825          8791          8267            H24                      全向

830          8806          8282            0600-1800           全向

1234        13176        12329          H24                      全向

1238        13188        12341          H24                      全向

1648        17                                  H24                      全向

1656        17407        16525          H24                      全向

三、烟台海岸电台(SSB)工作频率

台名 YANTAI RADIO

烟台话台 位置: 37°25′10″N 121°30′12″

YANTAI RADIO 2182、2627 2182

J3E 1 全向 0000—2400

C409 4381 4089 J3E 全向 0000—2400

六、厦门海岸台:

台 名  XIAMEN RADIO

呼 号 工作频率 工作时间 通报表时间

XSM 442    0000~2400    每奇数小时第10分钟

4314 1800~0600   8453 0000~2400 < 12876 0600~1800

七、大连海岸电台:

(SSB)8716千赫兹频率上,Uk+& 气象报告:9时20分、18时20分;气象警告:12时20分、15时20分、22时20分。

八、天津海岸台:130922

九、湛江海岸台:2182 6501 6200

十、舟山海翔船务公司:124086

十一、海监:

(2)江苏:省渔业:4430、6425、4470、8810,如东7560,象山7658.

(3)福建:省渔业9101

泉州市渔业无线电信息网络:

泉州渔业8310

  闽东应急台:呼号闽水010,守听频率9101KHz

  厦门应急台:呼号闽水701,守听频率9101KHz

闽南渔指挥岸台:闽水012,守听频率9101KHz

闽中渔指挥岸台:呼号闽水011,守听频率7540KHz

晋江深泸渔业信息站:呼号泉水402,单边带频率7660KHz

石狮市祥芝渔业信息站:呼号泉水403,,单边带频率9215KHz(日),760子KHz(夜)

梅林渔业信息站:呼号泉水430,单边带频率19143KHz

峰尾渔业信息站:呼号泉水406,单边带频率16188.8KHz

惠安渔业8110(各镇--小乍7805、8620,浮山8240,港吁7910)

小乍渔业信息站:呼号泉水413,单边带频率7805KHz、8620KHz

泉港区南埔渔业信息站:呼号泉水416,单边带频率8280KHz

  (3)浙江

温州洞头8155

十二海警

海南: 6686.6 KHZ

浙江海警8510、6368KHZ

福建:福州、莆田、厦门海警守听频率5110KHz,福州连江黄歧89110、漳州海警80110

天津:6433KHZ,山东海警:5110KHZ

网友:
很好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A:
个人觉得单边带是调频不是广播的调幅。请大师指导。

网友:
好复杂  不过我喜欢!!

网友(2017-07-02):
单边带是50%的调幅

网友(2018-01-27):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单边带是调频不是广播的调幅。请大师指导。

单边带是调幅,他无信号输入时就没载波输出或者很少可以忽略,调频是一直保持载波,你可以买个TV棒看他的波形

网友B(2019-01-10):
有ssb接收机听单边带就方便多了。当年都是用收录机接收到单边带信号,呜哇哇的听不清。然后在旁边用另外一套超外差收音机调整到频率附近,靠收音机本振信号和接收信号差拍,非常仔细的调整。可以听清强信号。能守着收音机玩到天亮。满满的回忆,现在一屋子各类先进的收发信机也懒得开机了。

网友(2019-02-22):
引用 网友B:
有ssb接收机听单边带就方便多了。当年都是用收录机接收到单边带信号,呜哇哇的听不清。然后在旁边用另外一 ...

当时也试过,外加拍频器,但飘移太严重

网友:
我是用小八一收听的,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