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与24V汽车电瓶充电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12V与24V汽车电瓶充电器在没有夹上电瓶之前是不是会指示灯一闪一闪。是不是要夹上电瓶识别后就可以正常充电。忘高手指教!

网友(2017-10-20):
是的,有的充电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充电器坏了,找专业的修修,要不买个新的吧

网友(2018-06-14):
有2只充电器也是一闪一闪的,查ic3842周边及次级电路没异常元件,找不出原因

网友(2021-12-21):
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是大功率的充电器正常现象,充上电就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