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美的变频机维修经典案例

楼主(2014-08-12):
一、R变频故障(01)
编号:020101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外机噪音大
原因分析:维修人员上门后,对空调进行检测,空调开机时一切正常,当设定温度与室内温度温差大,压缩机处于高频运转时,外机的电流声开始增大,并有抖动现象。检查发现室外机铜管碰外壳,经调整后开机,震动声减小,但压机运行时发出升频的声音。
解决措施:向用户解释变频机升频发出的声音属正常声音。
经验总结:变频机高频运行时都有较大的电流声发出,这是很难避免,应向用户解释升频时间较短。

编号:020102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通电后整机不开机,显示屏出现E1代码。
原因分析:检查电源的连接正常,查该故障代码为内机通讯失败,用万用表检测内机主板送到外机的电源正常,同时也有S端的激励信号,说明内外机的通讯并无故障,考虑到一般变频机出故障的原因室外机因素较多,打开外机壳,发现外机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明显的爆裂现象,进一步分析电容爆裂的原因可能是整流桥的故障,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的正负间阻值为零,整流桥短路。同时更换室外电源板和整流桥,开机试机正常。
解决措施:更换室外电源板和整流桥
经验总结:引起E1故障的原因很多,故障代码只代表一个范围,引起变频外机电容爆裂的原因一般是电容本身问题和整流桥故障。

编号:020103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开机室内机工作,室外机风机工作,压缩机不启动,显示屏无显示故障代码。
处理过程:根据故障现象,应为压缩机坏或室外机电控板问题。检查用户电源,电压在220V左右波动,应为正常。打开室外机测量室外主控板直流电压有310V,再次测量模块5V电压无输出,判定模块坏。
解决措施:更换变频模块
经验总结:故障代码有没有或显示什么内容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去检查、分析各个部件。

编号:020104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开机后显示P0(模块保护)保护
原因分析:根据故障代码判定为室外机变频模块坏,经测量室外机变频模块正常,主板工作正常。经仔细检查用户电压波动较大,但电压波动应显示“P1”保护,后经试机一小时,发现用户瞬间电压波动太大,引起模块保护,建议用户加装稳压器后,试机正常。
解决措施:建议用户安装稳压器
经验总结:维修前要认真检查用户电源电压(负载电压、压缩机工作后测电压)。

编号:020105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室外机不启动,显示E1。
原因分析:开机运行测S、N有直流信号,判定为室外机故障,检查室外机电源板有指示灯,有310V电压输出,模块输出+5V正常,最后检查内外机连接线时发现以前曾加长过管线,在加长线接头处接触不好导致S、N、L之间信号干扰,造成室外机不运转。
解决措施:更换内外机连接线
经验总结:在检查到所有元器件均无明显故障时,一定要检查一下连接管线是否有问题,接线不好常常会影响变频信号。

编号:020106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显示“E1”的故障代码
用反映一台KFR-35GW/BPY-R开机两分钟后显示“E1”,然后空调不工作。空调于2003年7月购买,使用1个月。上门检查,室外机电源板上的LED熄灭,说明室外机控部分的电源工作不正常,初步估计是室外机故障。检查室外机接线座上的220V电压正常,电源板滤波电容上的直流310V无,电源板到整流桥的交流220V电压正常,测整流桥开路,造成电源板及模块上的开关电源电路工作不正常,室外CPU无工作电压,形成室内外通讯故障。
解决措施:更换整流桥后,整机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编号:020106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室内机工作即停,E1保护。
原因分析:开机测室外电源电压和信号电压都正常,PN之间有300V直流电压,而U、V、W无交流电压输出,断电检测P端与U、V、W三端阻值为零,故判断为变频模块有故障,换新模块试机30分钟工作正常,用户满意。
解决措施:更换变频模块。
经验总结:理论分析室内开机即停,是室内外机通讯不上,检测室外电源电压和信号电压都正常,则排除室内机问题;PN端有300V直流电压,说明室外电源部分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模块(分上电和断电两种情况)均属异常,模块没有电压输出,室外没有低压电源,引起内外机通讯不上,所以更换模块正常。

编号:020107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显示E1保护,无法开机。
原因分析:用户反映以前工作正常,上电试机,立即显示E1,检查内外机连线无异常,试换内机及外机主板故障依旧,后仔细询问用户出现故障前后情况,用户反映有电工对楼道线路检修过后才出现该故障,由于该机插座未接地线,怀疑零线火线换位,试将空调插座的火线与零线对调,故障排除。
解决措施:将插座中的L、N线对调
经验总结:维修时应向用户详细了解出故障的前后情况,便于确定故障范围,少走弯路。

编号:020108
机器型号:KFR-26(35)GW/BPY-R  KFR-35GW/BPY-R
故障现象:制冷制热时显示屏显示温度与房间实际温度相差5度以上
原因分析:此类问题一般是室温传感器问题,经检查传感器附近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基本一致,但与房间温度相差较大,偏高几度,断定是由于在设计时,室温传感器的的取样位置不合理,(出厂取于室内风扇电机旁)。
解决措施:把室温传感器位置改于蒸发器回风前,问题解决。
经验总结:认真观察,问题虽小,但也要妥善处理,要同时兼顾制冷和制热

编号:020109
机器型号:KFR-35GW/BPY-R
故障现象:开机运行半小时后,显示E1。
原因分析:经检查发现该机正常运行半小时后,听到“嘀嘀”两声,突然停机,故障显示为室内、外通讯不畅。停机前测电流为6A,电压210V,氟压4kgf/cm,电流和电压值偏低,但应该可保证空调正常使用。停机5分钟以后,又可正常开机,初步判断,属于室外电路故障,检查后发现室外机模块工作一段时间后,无法为室外机电源板提供+5V和+12V电源,更换室外机模块后,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后,没有发现室内、外机通讯故障。但出现了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对系统加注氟利昂后,该机运行正常。
解决措施:更换模块,加点氟。
经验总结:变频空调的室外机电源板上的直流电源,是由变频模块反馈回来提供,如发现电源板上无电源指示灯,往往会误判断为室外电源板故障,这时要注意模块是否能提供+5V、+12V,变频机出现通讯故障时,可能故障部位有几个,要理清思路,检测数据后再判定。

编号:020110
机器型号:KFR-26GW/BPY-R
故障现象:开一段时间后停机,出现E1保护。
原因分析:E1为通讯故障,经检查S、N之间有波动的直流电压信号,判定内机控制系统应无问题,室外机电源板有指示灯,模块输入电压310V,输出+5V正常,检查压缩机、模块阻值正常,所有元器件经检查都正常,怀疑是线路问题,仔细检查发现模块接口排插较松,插紧后试机正常,用玻璃胶封住该接口,以防再次松动。
解决措施:插紧插件,用玻璃胶封住接口。
经验总结:对此类故障,单检查电器件都正常时,应细心仔细检查每一个配件及接口是否接触良好。

编号:020111
机器型号:KFR-26GW/BPY-R
故障现象:出现“P2”保护停机
原因分析:出现工作中保护停机,机器使用环境好,“P2”为压缩机过热保护,可排除散热不良造成压缩机过热保护的可能;观察机器运行20分钟后停机保护,测得压缩机排气管上热保护器动作,此时短接热保护器试机,机器正常,判定为压缩机排气管热保护器失灵误动作。
解决措施:更换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机器恢复正常。
经验总结:我们应仔细检查机器出现故障时各个保护功能是否动作。

编号:020112
产品型号:KFR-26GW/BPY-R
故障现象:内机工作3分钟出现E1
处理过程:通电试机,内机运转正常。当内机工作3分钟时,整机保护停机,遥控无法开机,内机出现通讯故障。根据故障出现时间断定为故障应出现在外机上。因KFR-26GW/BPY-R外机主控板和电源板集成在一起,仔细检查得出变频模块无+5V和+12V输出,故断定为变频模块坏。
解决措施:更换变频模块
经验总结:从测量数据分析结论,更快更准确。

编号:020113
机器型号:KFR-26GW/BPY-R
故障现象:停机时显示温度与设定温度不一致(相差4℃)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的情况,检测情况为:工作电源正常(218V)。工作压力(制冷时)为:0.4MPa。电控功能正常,遥控器操作完全正确。出风温度47℃。判断该机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停机时空调室内机显示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确实存在偏差(最大相差4℃),与该机的宣传所说(室内温差在+0.5℃)不一致。经耐心与用户沟通、解释,用户满意。
解决措施:向用户耐心解释说明。
经验总结:网点遇到此类问题应当耐心细致的与用户进行沟通,作好解释工作,关键是要了解用户所想达到的目的,最大限度的达到用户的满意。

二、变频柜机(02)
编号:020201
机器型号:KFR-60LW/MBPY
故障现象:内机开2分钟左右保护,显示通讯故障
原因分析:经检查,室外电源板输出电压DC308V,室外主板输出正常,几分钟后外主板指示灯以2HZ闪,电源输入端插件和压缩机电源线插件接触良好,用欧姆档测量电源输入端和VUW三端阻值正常,压机三端阻值正常,重新开机故障依旧,最后发现此机是加长管路,连接线加长,折开保扎带发现连接线连接很好,只是有一点潮,擦干后机器正常。
解决措施:重新接线,并做好防水防潮措施。
经验总结:虽然连接线用防水胶带包扎,但今年雨水较大,造成信号连接线接处受潮导致信号受干扰,传输不正常,出现通信保护。

编号:020202
机器型号:KFR-60LW/MBPY
故障现象:显示通讯保护P1
原因分析:根据故障显示得知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测量S、N之间有直流信号,输出断定室内机正常,观看室外机电源板有指示灯,检查变频模块输入电压直流275V,检测输出电压时,三相不平衡,更换模块整机工作,但工作到10分钟左右出现同样的P1保护。由于此机没有接地,怀疑是信号干扰所致,调整空调插座L/N位置,空调工作正常。
解决措施:接接地线,或将空调器插座中的L、N对调一下。
经验总结:变频空调器在安装时一定要接地,特别是大功率变频机,否则很容易通讯保护。

编号:020203
机器型号:KFR-60LW/MBPY
故障现象:遥控接收正常,面板操作正常,但室内外机均无反应,无故障代码显示。
原因分析:检查开关板与内主板连接线正常,室内外连接线也正常,检查S、N有直流信号,检查室外机,发现模块温度很高且无电压输出,用户告诉前一段时间换过模块,维修时发现模块的下面未上螺钉。
解决措施:对拆下来的模块重新抹上硅胶,并上好两个螺钉后,试机工作正常。
经验总结:变频模块散热不良,会引起整机保护甚至烧毁模块。换模块时一定要均匀涂抹公司指定的硅胶,由于该机模块在散热片的下面,换模块时必须先将散热片拆除,比较麻烦,一定要细致耐心。

编号:020204
机器型号:KFR-61LW/FBPY
故障现象:不启动,显示“P01”
检查分析:“P01”为通讯故障,首先检查室外机电源,无310V电源,更换电源板后,通电后显示正常,开机后仍为“P01”,经检查S、N内机无输出,内主板有故障。
解决措施:更换室外电源板、室内主控板。
经验总结:由于机器本身的器件损坏,有可能导致显示故障错误,故在处理类似故障时应认真检测各接口参数,逐步解决问题。

编号:020205
机器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室外机指示灯闪烁。经查各个部件完好,经通电断电;测试充电电压,发现有一组(不工作的那一组)放电过快,充电电压不足,可能是电容式电感方面故障。发现电感连接插件表面脏,产生接触电阻。
解决措施:拆下插件打磨表面,重新插电,试机一切正常。

编号:020206
机器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一台KFR?50LW/BPY型号的空调,开机制热约35分钟左右,室外机停机,5分钟左右正常运转,如此反复。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情况,上门检查工作电压正常,电源电压正常,运转电流正常。因此怀疑功率模块和室外机热保护。在停机时测。压机先停,供给压机三相电压正常,说明问题点在压机或保护部件。经测压机阻值正常,最后测压机排气传感器,阻值飘移。
解决措施:更换压机排气传感器后,试机工作一切正常。
经验总结:将传感器位置移开或带电测量传感器工作时电压,从而判断更快,更准确。

编号:020207
机器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用户反映制热效果差,伴有“滴滴”声
原因分析:试机检查,发现运行10-30分钟左右故障出现,室内显示板右上角显示字符FSTE,频率显示由高频很快降为中频,周而复始,检查无相关故障代码,室内外主板指示灯显示正常,手动无法改变工作模式,用遥控能改变,检查无外界干扰,检查相关电压数据正常,检查室内显示板时,发现时钟复位脚在有故障时,有电压波动,顺脚检查发现晶振2脚和周围零件脚有漏电现象,用酒精清洗后打上玻璃胶试机正常,用户很满意。
解决措施:更换或修复室内显示板
经验总结:遇到此类故障时,应仔细检查,尽量在不换配件情况下修复,减少厂家损失。

编号:020208
机器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排气温度保护,显示P09。
原因分析:显示P09,故障指示为外机排气温度有问题,外机指示状态为LED4亮LED0闪,其它指示灯灭,测排气温度并不高,测传感器阻值为2KΩ,判定排气温度传感器坏。
解决措施:更换排气温度传感器。
经验总结:排气温度传感器25度时阻值为50K,负温度特性,要牢记故障代码,以及排气温度传感器的阻值特性,维修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编号:020209
机器型号:KFR-50LW/FBPY
故障现象:制冷差、频率显示达不到最高,运行20分钟显示P09保护。
原因分析:经查P09是排气温度保护,造成的原因可能如下:(1、系统缺氟。2、排气管传感器异常。3、室外主板或压缩机故障)。测量用户电压正常,电流与系统压力略低,室外回管不结露。判定系统氟不足。
解决措施:给系统进行补氟使回气管结露,此时观察室内频率显示也能达到最大值。开机1小时不再显示P09试机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制冷差、压缩机频率上不去,不一定就是电路问题,制冷系统原因也会引起上述故障。

编号:020210
机器型号:KFR-50LW/FBPY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运行频率不能升高。
原因分析:由于该空调器刚开机就一直低频运转,分析应是传感器原因,将传感器侵泡在约40℃的水中压机仍未提高运行频率,初步判断为室温传感器或开关板温度灵敏失灵,取下室温传感器测量阻值大小,在室温和水中阻值变化正常,判断为开关板引起,更换控制开关板后试机正常。压机运行频率开始为三格,约十分钟后,逐渐增加为四格和五格。同时风速增大制冷正常。
解决措施:更换控制开关板。
经验总结:导致运行频率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1、设定温度与室内温度差小频率会下降。2、排气温度较高。3、压机电流大。4、电源电压低。5、室外环境温度大于45度,测试运行72HZ显示正好是三格。

编号:020211
机器型号:KFR-50LW/FBPY
故障现象:制冷时工作3分钟后,整机保护,停止运行。
原因分析:开机检查,整机保护时显示P02,室外机故障诊断指示灯显示为IPM模块保护,更换模块试机整机还是保护,测整机运行电流,在运行中逐渐上升后整机保护,于是怀疑压缩机本身及其负载故障,测低压压力出现故障时并无变化,确定系统正常,在检查过程中,突然发现压缩机接线端子处冒火花,并有糊味,经查明为接线端子有脏物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模块保护。
解决措施:清除压缩机接线端异物
经验总结:自检代码提供出可能故障部位,要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还对整机进行有效的检测分析。

编号:020212
产品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P01”保护
处理过程:故障代码为室内外机通讯不上保护,检测室外机无脉冲信号输出到内机,该类问题大多数为室外电源板电解电容击穿或光电耦合器损坏,经查为光耦击穿。
解决措施:更换外主板。
经验总结:电容击穿会造成电流大,PTC发热,眼看手摸,测量更准确。

编号:020213
机器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开机工作不到10分钟,整机停且出现两个故障代码P2、P9。
原因分析:根据故障代码应是模块保护、排气温度保护故障,经检查,室外电源板有指示灯,直流输出310V电压正常,模块输出5V、12V正常,判定模块正常,检查排气温度传感器阻值正常,检查U、V、W三端电压,发现电压不一致,且相差较大数值,判定电源板有故障。
解决措施:更换室外电源板,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故障代码显示的故障并不一定就是模块本身故障,维修时要根据各点参数值逐步检查,切勿随意更换配件。

编号:020214
产品型号:KFR-50LW/BPY
故障现象:遥控关内机外机不停,外机运行3~5分钟左右开始自动显示P01,死机。
处理过程:发现故障后怀疑外主板问题更换后未能解决,后更换外电源板,最后更换室外机电控盒仍未能解决。仔细检查发现随机管道铺设在地下且经过澡堂,长时间浸水,故怀疑内外机连接线间存在干扰,试更换后试机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对信号线漏电干扰问题,要认真分析测量。

三、I1变频(03)
编号:020301
产品型号:KFR-32GW/I1BPY
故障现象:开机2分钟左右,室内风机停机,导风板自动合上,所有指示灯闪。
处理过程:根据判断线路板坏,更换室内主板、室外电源板后,开机第一次故障现象排除,但再次开机时,故障依旧一样。再检查室外电源板光耦1脚与2脚无电源输出,再测另一个光耦的脚与2脚无波动,既是室内与室外通信不能联系上,用万能表测室外板上的12V电压正常,5V电压偏低,但在待机状态下室外主板上的指示灯不亮,正常是有灯亮的。再用万能表测主板上的贴片电容发现有一个漏电。
解决措施:更换室外主板
经验总结:由于变频机的压缩机变化范围广,室内外机运行状态信息传递很快,出现保护信息相对机会较多,在维修时一定要对变频机的元件性能特点加以了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编号:020302
机器型号:KFR-32GW/I1BPY
故障现象:一开机四个灯闪
故障分析:四个灯同时闪是室内外机通信保护,经检查模块P和N之间没有310V直流高压电压,向上检查发现整流桥有输入无输出,判断为整流桥坏,更换整流桥后空调开始工作,但十分钟左右,化霜灯亮、运行灯闪,又出现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检查发现室内低压接头慢漏,造成系统少氟。
解决措施:处理漏点,加氟后试机一个小时空调工作正常。
经验总结:在维修过程中,在同一台机器上遇到几个故障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要依据故障现象仔细分析,冷静处理。

编号:020203
机器型号:KFR-32GW/I1BPY
故障现象:所有灯闪,E1保护
原因分析:该机指示为室内外通讯不良,测量S、N之间有直流电压24V,判定为外机电控故障,打开外机检修,外机主控板无指示,测电源板有+310V输出,模块输出端无+5V,判定为变频模块内部损坏。
解决措施:更换变频模块
经验总结:室内外通讯故障不一定是通讯线路问题,模块损坏后,无法给室外主板提供5V、12V电压,外机CPU无供电,无法处理内机送来的通讯信号,产生E1保护。

编号:020304
产品型号:KF-26GW/I1BPY
故障现象:开机不到三分钟,内机停止工作,灯闪,外机不工作。
处理过程:上门检查时,发现通电不能制冷,室内机正常运转,当室外机运行10分钟左右,室内机出现故障。经检查,外机背面安装位置离墙太近,回风不良散热效果差。
解决措施:重新安装外机。
经验总结:变频机高频运转时负载很重,对室外机散热要求较高,安装时要特别注意。

四、直流变频(04)
编号:020401
机器型号:KFR-32GW/BP2Y
故障现象:开机2分钟显示P1,不启动。
原因分析:P1为风机风速失控,观察室外主控板上的LED指示灯不是正常的开机状态,中间L2不亮,其它的三个灯均亮,经查故障代码为室外直流风机失速保护,更换室外风机后,试机运行正常。
解决措施:更换室外电机
经验总结:由于该机器型号是全直流变频机器型号,其内外电机均有反馈信号到主控板,维修时切不可看到风速失控就以为一定是内电机问题,要认真观察故障现象,确定故障范围,再考虑是否更换配件。

编号:020402
机器型号:KFR-32GW/BP2Y
故障现象:不制冷,显示P0
原因分析:故障指示P0为室外机过流保护,打开外机看指示灯LED2灯亮,LED3灭,故障指示为模块保护,测模块阻值及输出电压+5V均正常,当测量压机绕阻有一组为短路,打开发现为0,打开压缩机柱有一阻碳化短路。
解决措施:用沙子打磨接线柱,更换接头。
经验总结:模块保护不一定就是模块问题,压机接线柱处因过热,氧化皮太厚,因此表现为短路,维修时在判断时一定不能遗漏此处。

五、普通变频机(05)
编号:020501
产品型号:KFR-32GW/BPY
故障现象:空调能制冷,室外电流声很大
处理过程:用户反映室外电流声很大。经维修人员上门检查,发现是室外机电抗器电流声很大引起,更换电抗器,拧紧固定螺钉后,故障排除。
解决措施:更换电抗器
经验总结:对噪声应认真分析其噪声源,在更换零件前应先检查螺钉是否拧紧。

编号:020502
产品型号:KFR-45GW/BPY
主要故障:定时灯、化霜灯、自动灯、工作灯、同时快闪,整机不能工作上门检查电源220V正常,室外电源板整流后的直流300V正常。空调工作为办公环境。当空调工作一会(制冷),或有时开机2分钟后出现定时灯、化霜灯、自动灯、工作灯、同时快闪,显示故障代码是室内外通讯故障。室外控制板上的LED快闪,怀疑是室外机控制部分有故障,更换室外电源板、控制板、模块后故障依旧。之后更换室内机主控板故障仍未排除。用户反应空调在时间过21:00钟以后运行相当正常。由此判定空调是由于干扰引起的通讯故障。观察用户环境,空调工作在办公环境,周围有很多电脑,估计可能由于多台电脑开启后使用户电源的质量变差,存在比较多的高次谐波干扰。因空调的通讯信号是串行通讯,如果电源存在峰值很高的高次谐波,使空调的通讯质量变差,空调就很容易出现室内外通讯故障了。
解决措施:在空调的市电电源进线端绕上磁环。
经验总结:电源干扰引起的空调内外通讯故障,在维修中检测和判断是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维修工首先对空调的结构要熟悉,对空调的电路工作原理要了解。

编号:020503
故障现象:一台KFR-36GW/BPY空调器,模块过电流,通讯故障。
故障分析:模块过电流保护,首先检查功率模块正常,查压机压力均正常,查功率模块PU之间的310V直流电压,刚一开始时正常压机转,过一会310V直流电没有了,进一步检查,发现PTC发热,检查阻值不正常,造成外板没有工作电压产生通迅故障。PTC阻值变化,造成模块过电流,使电脑板没有电产生通迅故障。
解决措施:更换PTC后试机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点个赞,楼主好人卡一张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好经验值得看看

网友:
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