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维修的一些必须要知道的常识

楼主(2014-08-13):
  打印机出了故障怎么办,最捷径的办法就是给维修人员打电话,结果是维修人员顶着炎炎烈日,花费两小时坐公交从北城赶往南城,最后发现是因为你的设备没有接电脑……先不说维修人员对你恼羞成怒,最后你也留下了工作失职,专业性有待提高的笑柄给同事,真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啊。

    而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在处理打印机方面的常识就更薄弱了。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设备并没有问题,而是你的操作方法有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现象,笔者为大家搜罗整理一些这方面的解决方案,希望能为你的日常打印带来可行性的帮助。
喷墨打印机

    驱动安装无法正常打印
    故障之一:驱动程序属性中端口设置与实际使用端口不一致。
    故障之二:USB连线引起的通讯问题,因为很多商家为了降低成本,赠送的USB连线都是三无产品,可更换一根质量好的。
    出现断断续续的白线或字迹不清
    故障之一:墨盒中已经没有墨水。由于一些比较老的喷墨打印机没有单一墨盒墨水用尽提示,造成浪费纸张及蓝非其它墨水的现象发生。可根据打印机内的提示自行更换墨水。在墨盒内墨水快用完时,字体颜色会明显变浅,并伴有打印的图像偏色想象发生,用户时刻关注下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故障之二:墨盒中墨水有气泡。这种情况常见于灌装墨水的墨盒中,由于喷头被气泡堵住,无法及时释放墨滴,造成打印出白线的现象。可将墨盒取出喷头朝下左右晃动少许时间即可较好解决这种现象,如晃动无法赶走气泡,则需打印多张文档后,等气泡排除即可。

  故障之三:喷头部分被堵住。通过打印机驱动中的清洗喷头选项,对喷头进行清洗。如果清洗后,自检图案的缺线会减少,证明清洗有效,应坚持清洗。如果清洗三次后还是打印出白线,可使用超声波加湿器在水中对喷头进行高频冲击,或将喷头浸泡在热手巾上一小时,即可疏通打印喷头。

  打印喷头堵塞

  故障之一:打印机内必须保持安装有充足墨水之墨盒,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极易造成打印头堵塞,所以必须保证一周内至少使用一次,否则打印头有可能会因墨水干枯而堵塞。由于墨水固化导致喷头堵塞,可使用一两次打印机驱动自带的喷头清洗功能,如果还是无法冲开喷头,用户可使用超声波加湿器在水中对喷头进行高频冲击,或将喷头浸泡在热手巾上一小时,即可疏通打印喷头。

  故障之二:喷头内有化学凝固物或有杂质造成的堵塞,此故障的排除比较困难,必须用人工的方法来处理。首先要将喷头卸下来,将喷头浸泡在961清洗液中用反抽洗加压进行清洗。洗通之后用纯净水过净清洗液,晾干之后就可以装机了。只要硬物没有对喷头电极造成损坏,清洗后的喷头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墨线正常但打印精度不够
    喷墨打印机在使用中会因使用的次数及时间的延长而打印精度逐渐变差。一般一只新喷头从开始使用到寿命完结,大约是可以更换20-40个墨盒c9c9c.com如果打印机已使用很久,打印精度变差,基本可以判断是喷头老化造成的。如果打印机是新的,经常出现打印线段不清晰、文字图形歪斜、文字图形外边界模糊、打印出墨控制同步精度差,说明问题出在墨盒上,要么墨盒在使用前已经被拆封,要么是非原装墨盒。

  卡纸或纸张被墨水弄脏
    卡纸较大的概率是发生在潮湿的天气中,因为天气潮湿,纸盒一般都设计在机身底部,容易导致纸张变形,导致纸张在纸路上跑偏。解决方案是在纸盒中放一包干燥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打印机内部部件老化或损坏影响到纸路通畅,可以打开打印机仔细观察卡纸位置,尝试用不同纸张测试,如果问题依旧,建议送到售后维修中心。

  更换新墨盒墨尽灯不熄灭
    有些打印机对墨水容量的计量是使用打印机内部的电子计数器来进行计数的,当该计数器达到一定值时,打印机判断墨水用尽。而在墨盒更换过程中,打印机将对其内部的电子计数器进行复位,从而确认安装了新的墨盒。出现提示灯部细节,可以将打印头移动到墨盒更换位置,取下后重新安装一次。
   可能是在关机状态下自行拿下旧墨盒,更换上新的墨盒。因为重新更换墨盒后,打印机将对墨水输送系统进行充墨,而这一过程在关机状态下将无法进行,使得打印机无法检测到重新安装上的墨盒。

  开机异响
    故障之一:在维护打印机时没有使用指定的润滑油,而采用其他的润滑剂代替造成了滑杆的晦涩,从而使字车走动不畅。
    故障之二:因为滑杆长期没有维护,导致字车走动不畅而引起异响。
    故障之三:非法加装连续供墨系统,强行改造了字车的结构,导致滑杆负载过大而导致走动不畅,发生异响。
    前两种故障可以先用蘸有无水酒精的软布擦拭清洁导轨,然后使用指定打印机润滑油润滑即可解决,第三种故障需要拆卸连供。

  日常维护
    为了保持打印机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一年内应该彻底清洗几次清洗时要关闭电源,从送纸器中取出所有纸张,用浸有中度清洗剂的柔软干净的布清洗,此时要关闭打印机机壳以防止水流入打印机。如果打印机内被墨水污染,用浸湿的布擦试搬运不当会对打印机造成严重损坏,搬运时需妥善包装(最好使用原包装)在搬运打印机之前,应确保打印头被罩住,并使墨盒到位,切勿将墨盒从打印机内拿走搬运过程中保持打印机水平,切勿倒置,否则打印头清洗槽中的墨水会倒流出来。>>

网友(2014-10-17):
一份好的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份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4-11-25):
bu不错的帖子

网友:
复制下来了

网友:
一份好的资料